了解HF有源环形天线

楼主:
HF有源环形天线

网友:
该类型天线主要用于接受,噪声低,有方向性。近来,也有爱好者,将小环天线用于短波发射。

网友:
短波环形天线用法之一
    很多收音机没用天线外接插孔,但仍可使用环形天线增强短波信号。方法如下:

网友:
环形天线数据和性能: 1.直径 大约65厘米
2.L1:镀银线1圈,电感2微亨,两端分别连接可变电容动定片
3.电容:25-365pF复旦小型空气可变电容
4.理论频率覆盖:5.891-22.508kHz
5.L2:0.1毫米单股漆包线1圈,两端分别连接BNC座中间和边缘
6.谐振效果:尖锐 7.方向性:明显

网友:
矿石论坛有很多爱好者。楼主的天线是自己做的吗?效果如何?最远能收到哪里的电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