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

楼主:
Error[e27]: Entry "Bell_Hour" in module ds1302 ( F:\MSP430_FileExample\LCD12864_Parrel_1302\Debug\Obj\ds1302.r43 ) redefined in module ds18B20 ( F:\

网友:
好像看起来是重复定义Bell_Hour了吧

网友:
Bell_Hour在 ds1302和ds18B20 重复定义,改就一下就好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