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各抒己见,不胜感激!

楼主:
(轻卡)汽车的电子油门踏板,是位置传感器-滑动电阻,通过ECU,控制驱动电机来调节节气门的开度。进而达到,控制转速的目的。那么问题来了,我想在外部通过某些措施,达到控制车转速的目的。也就是说,一旦车启动,通过一个开关或者什么,不用脚踩油门,使其转速达到1300转(怠速800转),(车子始终是一档或者倒挡),此时开关开启,无论脚踩油门踏板与否,皆不起作用,始终维持在1300转。当关闭开关,电子油门踏板恢复功能。

网友: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网友A:
外部控制是什么意思?一个开关把油门压到固定的1300?1.通过CAN总线直接入到油门控制发出固定的信号。但你说要外部,这个也不算复杂,直接把油按到合适的地方,读取油门发出的信号,复制,然后通过单片机发出相同的信号,然后通过开关切换can总线,开的时段把油门的原总线断开,接到单片机上面。想像比较简单,但实际上会比较复杂啦,电子油门应该会check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控制是什么意思?一个开关把油门压到固定的1300?1.通过CAN总线直接入到油门控制发出固定的信号。但你 ...

精致,详细。我现在在做方案。你说的方案1:能否再详细点呢?通过CAN 总线直接入到油门控制发出的固定信号,这个可以做到,然后呢?再怎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致,详细。我现在在做方案。你说的方案1:能否再详细点呢?通过CAN 总线直接入到油门控制发出的固定信 ...

首先通过CAN发送信号到油门控制系统需要明确汽车CAN总线会不会有验证油门是在线的信号,毕竟油门对汽车来说是很重要的,很可能存在验证通讯,假如没有验证通讯,那问题是很好办的,直接通过开关断开油门踏板CAN发送线的硬件,把CAN总线硬件转接到 MCU 油门CAN模拟器上面就行了。直接通过开关转接就行了,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你这说的有点像汽车的定速巡航功能。

网友:
有点类似定速巡航
但要在高速公路或全封闭路上使用。 因为在非封闭路上,复杂的路况不利于交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