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struct  S1{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short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long d;
              };

char ar[10]={0xaa,0x01,0x03,0x12,0xfb,0xaa,0x01,0x03,0x12,0xfb};

int main(void)
{
    struct S1 *str, stru;
    str=ar;
    stru.a =str->a;
    stru.b =str->b;
    stru.c =str->c;
    stru.d =str->d;
   //  memcpy(&stru,str,sizeof(struct  S1));
    printf("stru->a=%x\nstru->b=%x\nstru->c=%x\nstru->d=%x\n",stru.a,stru.b,stru.c,stru.d);
    return 0;
}

有错吗  有错吗?  为什么?

网友A:
就像红色标记的一样,等式两边参数类型不一样

网友B:
char类型指针不能等于无符号结构体指针?  加强制转换看看,或者加个中间变量强制转换一下

网友C:
完全看不懂,忘记这门语言了

网友D:
首先一个错误就是 str=ar;虽然两个都是指针,但是所指向的变量类型却不一样,是不能这样直接赋值的,需要进行一下类型强制转换,改为str=(struct S1*)ar;就可以了,至于最后打印出来的值也不是顺序打印出来的,这跟访问字/字节对齐相关

网友E:
其实稍微给程序多加几条打印 你的问题就能自己知道答案了

指针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都是可以访问内存的,只不过要按照定义的类型去访问罢了

红色标记是可以通过编译的,只是编译器会给你条警告信息 (这种警告不可小觑,这里只是照着你的代码来,真要这么干,一定要转换)

将你的代码做个小小测试  touch 1.c 输入完 ,然后cat 一下

如果你不懂 就好好学习C语言吧 如果以后还想踏入这行 内功一定要修炼好

将这段代码编译一下 我用的GUN的Gcc工具

结果应该很清楚了 如果你C语言还可以的话

看图片 你还懒得自己输入这些代码 我就给你这源码和生成的exe文件 点击就能运行

网友F:
不懂,没有玩过这么复杂的C语言,太复杂的语言用法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稍微给程序多加几条打印 你的问题就能自己知道答案了

指针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都是可以访问内存的, ...

大哥要不要这么彪,但还是感谢。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数据类型不对称造成的。你现在是GCC编译器正常,我在Linux下编译也正常因为它也是GCC但是你换其他的编译器试试。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警告了。比如DE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红色标记的一样,等式两边参数类型不一样

对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红色标记的一样,等式两边参数类型不一样

但是在stm32 下编译没办法通过 在WinTV下正常。强制转化数据错乱  字节对其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ar类型指针不能等于无符号结构体指针?  加强制转换看看,或者加个中间变量强制转换一下

强制转换  数据错位   字节对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看不懂,忘记这门语言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一个错误就是 str=ar;虽然两个都是指针,但是所指向的变量类型却不一样,是不能这样直接赋值的,需要进 ...

数据顺序错误 字节对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要不要这么彪,但还是感谢。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数据类型不对称造成的。你现在是GCC编译器正常, ...

哎 跟你说了要转换 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呢?

用的MDK stm32的工程添加进去的  如果看不到下面编译结果 说你什么好

这就是编译 还没看到结果 等会 我再用RTT试试看结果

网友H:
你要先看看sizeof(struct S1)默认大小是多少,这个和编译环境有关,也可以通过伪指令#pragma pack(n)指定对齐方式.
对齐是指每个成员最少占多少字节,你的char还不知道占几个字节呢
//    结构体成员的对齐方式
//      <1>. 自然对齐:按照最大的成员对齐
//      <2>. #pragma pack(n):取最大的成员和n,哪个较小以哪个对齐
//      <3>. __packed:紧挨着保存,单字节对齐,相当于#pragma pack(1)
//      <4>. 一般默认情况是 #pragma pack(8),以最大的成员和8,取较小的对齐,基本上都是以最大成员对齐的

网友:
错了,对齐之下,不止10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懂,没有玩过这么复杂的C语言,太复杂的语言用法都不懂

这还叫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要先看看sizeof(struct S1)默认大小是多少,这个和编译环境有关,也可以通过伪指令#pragma pack(n)指定对 ...

正解 。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要先看看sizeof(struct S1)默认大小是多少,这个和编译环境有关,也可以通过伪指令#pragma pack(n)指定对 ...

咋发不了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