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 mage 2560 读取到的mpu6050的角度值是0 怎么回事?

楼主:
用arduino mage 2560 读取到的mpu6050的角度值是0  怎么回事 ?      求解答啊

网友:
没通呗,还能怎么说

网友A:
首先,检查硬件是不是连通的,然后供电是否正常,其次程序软件是不是对的协议格式对不对,用示波器观察是否数据波形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硬件是不是连通的,然后供电是否正常,其次程序软件是不是对的协议格式对不对,用示波器观察是否 ...

哦哦   了解了     现在找到问题了  是  没有进入定时中断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   了解了     现在找到问题了  是  没有进入定时中断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就是你的定时器的中断没开起来。找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定时器的中断没开起来。找程序

现在中断 走起来了    读出的一组      ax ay az gx gy gz  是1020 100  17256 -82 -1057 148       经卡尔曼  滤波后计算角度是   0     怎么回事

网友A:
读出来的数据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的数据不对吧

对的   问题都找到了     没进中断时因为 mage2560 的定时中断不能用Mstime2 这个库    角度是0是因为mpu6050安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问题都找到了     没进中断时因为 mage2560 的定时中断不能用Mstime2 这个库    角度是0是因为m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