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图,它能连接单片机和喷油器,控制喷油器喷油

楼主:
求一个电路图,它能连接单片机和喷油器,控制喷油器喷油

网友:
没有意义的问题。单片机种类太多了,喷油器也是,谁知道你说的是哪种。
想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
先仔细看你的喷油器说明书,看清楚这个喷油器是如何控制的(包括需要什么样的信号,电压电流等等),然后再考虑如何用哪一种单片机控制,最后才考虑单片机与喷油器之间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