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计存在硬件设计漏洞,可导致智能手机被“黑”?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通过声音就可以黑掉智能手机,因为‘五大世界知名传感器制造商生产的加速度计存在硬件设计漏洞,可导致智能手机被“黑”。利用特定频率的声音,来干扰甚至篡改手机传感器的输出值,从而操纵“无脑”信任传感器的手机系统。研究者称其为“声波病毒”。在实验过程当中,研究人员测试了来自5家知名生产商的20种加速度计品牌,其中75%的加速度计会被干扰,而65%的加速度计的输出结果可以被操控。这5家传感器生产商是:美国ADI(Analog Devices)、德国博世(Bosch)、美国应美盛(InvenSense)、日本村田制作所(Murata Manufacturing)和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

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美国国安局:放一段声音就能黑掉你的手机

网友:
说过怎么控制没

网友:
有偷换概念的嫌疑。手机里用的微型固态加速度传感器就其结构而言,不论哪种,天然对某些振动频率敏感。一旦受到敏感频率的干扰,加速度传感器就会输出错误的数据或者不再响应正常操作,这会导致手机的某些涉及加速度传感器的操作异常。但这是手机“被黑”么?如果算,那进了电梯信号中断甚至有人故意玩你的手机把电池耗光也算。真正的被黑仅指手机被装入某些恶意程序,损害机主的利益,对硬件的干扰甚至造成临时失能不好说就是被黑。注意,“被黑”的“黑”来自于“黑客”的“黑”,黑客是什么,这个定义没有歧义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这个只能说导致手机异常不存在损失什么。

网友:
看了那个报道 应该说这种方法黑了传感器 而不是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