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一键三档电路

楼主:
先上一个低功耗的一键开关机电路,这个电路的特点在于关机时所有三极管全部截止几乎不耗电。

原理很简单:利用Q10的输出与输入状态相反(非门)特性和电容的电流积累特性。刚上电时Q6和Q10的发射结均被10K电阻短路所以Q6和Q10均截止,此时实测电路耗电流仅为0.1uA,L_out输出高,H_out输出低。此时C3通过R22缓慢充电最终等于VCC电压,当按下S3后C3通过R26给Q10基极放电,Q10迅速饱和,Q6也因此饱和,H_out变为高电平,当C3放电到Q10be结压降0.7V左右时C3不再放电,此时若按键弹开C3将进一步放电到Q10的饱和压降0.3V左右,当再次按下S3,Q10即截止。
      这个电路可以完美解决按键抖动和长按按键跳档的问题,开关状态翻转只发生在按键接触的瞬间,之后即便按键存在抖动或长按按键的情况开关状态不会受到影响。这是因为R22的电阻很大(相对R23,R26,R25)当C3电容的电压稳定后,R22远不足以改变Q10的开关状态,R22要能改变Q10的状态必须要等S3弹开后C3将流过R22的小电流累积存储,之后再通过S3的瞬间接触快速大电流释放从而改变Q10的状态。
     非低功耗的三极管一键开关机电路:

这个电路的原型来自互联网: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GBF56Fi8p4cVDQ6RKwW
参数有调整,原理和第一个低功耗电路相似在此不再赘述。
       以上两个电路都深入了解之后再看本帖的主题一键三档电路:

     这个电路实际就是本帖前两个电路的融合,可以实现低功耗待机和1档、2档、关机等3个档位。
上电之初由于Q1,Q4,Q5的be结都并联了电阻,因此所有三极管都截止电路低功耗待机,C3开始充电
到VCC电压。当按下S1后,Q5饱和,同时Q1也因此饱和,L_out1输出低电平Q4截止—>Q3截止、Q2饱和,C3放电为0.3V(Q5的饱和压降)左右。再次按下S1,Q5截止L_out1输出高电平—>Q2截止,Q4饱和L_out2输出低电平,由于R4和C1的延时作用Q3会延迟饱和,可以保证Q2完全截止后Q3基极才会为低电平,因此Q2,Q3都不会饱和。当再次按下S1,Q5由截止变为饱和L_out1再次输出低电平—>Q2饱和(同时Q4截止),Q3饱和延迟—>Q1截止,电路进入待机状态。

网友A:
电路倒是没有错,可以实现要求的功能。
可电路太复杂。第三个电路使用了5支三极管和7支二极管,14支电阻,电容还没有计算。从成本上说,比三支机械开关也高得多。
所以这样的电路只能自己玩,作为商品那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倒是没有错,可以实现要求的功能。
可电路太复杂。第三个电路使用了5支三极管和7支二极管,14支电阻, ...

没有能不能,我这个就是针对客户的要求定制设计的电路,一个机械开关实现三个档也有它不可避免的诟病。我把这个电路发出来是为了和大家一起讨论电路设计的思路,这才是电路的本质,只会玩别人设计的芯片是不会有进步的,要吸取芯片内部电路的设计思路才有提高

网友:
第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可关断可控硅。最后一个将可关断可控硅下面的晶体管换成一个双稳态电路。

网友B:
二十多年前就有此类功能的集成芯片,可触摸或按键控制,用安规电容220市电或380两相电直供。现在的平板电视,及其他一些家电都用微功耗待机/开关芯片。哎不是泼你冷水,就好比汽车发动机现在都在研究电力直驱,你还在研究蒸汽机的气缸用铜的好还是球墨铸铁的好。。这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十多年前就有此类功能的集成芯片,可触摸或按键控制,用安规电容220市电或380两相电直供。现在的平板电视 ...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不求甚解,我这个电路就是在剖析芯片的内部原理。只知道用芯片却不知道芯片的内部原理,就永远只能处在行业的下游,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就是因为你这种人太多所以我们国家的电子技术才会发展缓慢。

网友:
独立元件设计才是电路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