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高速MOS驱动电路

楼主:
感觉电子工程世界的高手还是比较多的,再发一个之前发表过的电路跟大家一起讨论
最近业余时间本人一直在设计一款严格控制成本的带主动PFC功能的电磁涡流加热器(电磁炉),当设计到MOS驱动电路时遇到了瓶颈,为了实现IGBT快速开关需要驱动电路具有输出高电平:+19V,低电平:-5V的能力。由于常规的专用驱动IC都不满足输出峰峰值大于20V的能力,因此本人决定另辟蹊径量身定做设计一款分立驱动电路,现将此电路分享,与大家一起讨论,电路如下:

以下是仿真波形:

从仿真结果来看,效果非常理想。由于大量使用无源器件——电容,尽量减少传输级数——只有两级三极管放大,因此该电路的最大优点就是波形的传输延迟非常小,这一点可以从波形上窥见一斑。由于传统电路在高低电平传输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依赖电阻的拉动作来完成高或低电平的转换由于三极管的节电容的存在这种电路的传输速率将受到严重制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电路利用PNP和NPN输出电平的相反性,将NPN和PNP并联使用使传输过程中的高低电平都有电流的快速突变能力,同时创造性的加入了C12电容解决了NPN和PNP输出不能直接并联的问题。另外根据输入信号的峰峰值可以灵活调节R2上方的供电电压以适应不同的电压环境。

网友A:
“同时创造性的加入了C12电容解决了NPN和PNP输出不能直接并联的问题”
找了半天,我也没有找到C12在哪里。

网友A:
“由于传统电路在高低电平传输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依赖电阻的拉动作来完成高或低电平的转换由于三极管的节电容的存在这种电路的传输速率将受到严重制约”

此电路Q3和Q4的关断仍然是靠电阻R13和R12的拉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时创造性的加入了C12电容解决了NPN和PNP输出不能直接并联的问题”
找了半天,我也没有找到C12在哪里。

C12是点睛之笔,总共也没几个电容自己慢慢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传统电路在高低电平传输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依赖电阻的拉动作来完成高或低电平的转换由于三极管的节电 ...

由于C12的存在,在电平切换的边沿C12会发挥推挽的作用不需要R12,R13的拉动

网友B:
另外C12的取值是100nF,这一点不太合理,因为C12只是在电平切换的瞬间动作的,如果太大,如果输入方波的频率很高边沿结束后脉宽很窄C12不能及时反向充电从而失去它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2是点睛之笔,总共也没几个电容自己慢慢找吧

“总共也没几个电容自己慢慢找吧”
找到了。原来画到左边去了,我还在Q1Q5和Q4Q3之间找这个电容C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C12的存在,在电平切换的边沿C12会发挥推挽的作用不需要R12,R13的拉动

不错,是这样。
由于C12作为耦合电容,Q3Q4的关断就不是靠电阻拉动,而是靠对角线上管子的导通。此时Q3Q4关断,基极有反向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是这样。
由于C12作为耦合电容,Q3Q4的关断就不是靠电阻拉动,而是靠对角线上管子的导通。此时Q3Q ...

其实C12两端的电压在推挽作用的瞬间只有2.5V的电压本来是不足以让Q4截止的,但是由于C6的存在在上一状态时C6已经充到了足够的电压与C12的电压加在一起就可以使Q4发射结反向偏执了从而快速截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另外C12的取值是100nF,这一点不太合理,因为C12只是在电平切换的瞬间动作的,如果太大,如果输入方波的频 ...

仔细分析了一下,好像又不妙,C12的电压实际上是不会翻转的,始终是上正下负的2.5V,在工作过程中可以理解为一个直流电源,因此容量确实应该大一点100nF还是很合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分析了一下,好像又不妙,C12的电压实际上是不会翻转的,始终是上正下负的2.5V,在工作过程中可以理 ...

“C12的电压实际上是不会翻转的,始终是上正下负的2.5V,在工作过程中可以理解为一个直流电源”
不对吧?C12两端电压当然不会翻转,但却绝对不是2.5V这么小。
你的Vcc图中看是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2的电压实际上是不会翻转的,始终是上正下负的2.5V,在工作过程中可以理解为一个直流电源”
不对吧 ...

我这个结论是假设电路始终处于开关状态,如果输入负脉宽足够宽是会把C12的电压充到VCC-2.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结论是假设电路始终处于开关状态,如果输入负脉宽足够宽是会把C12的电压充到VCC-2.5V的

“如果输入负脉宽足够宽”
输入为负脉冲(按照图中是为零),Q5发射极为2.5V,故Q5饱和,Q3导通,Q5集电极为2.5V(忽略Q5饱和压降),C12下端2.5V。此时Q1关断,Vcc经R12和R10,输入脉冲低电平够宽的话,最终将使C12上端充电到Vcc。

网友:
话说。。。这样常规做法不是使用GDT来驱动的么。。。。。

网友:
有没有人要拿去用的,用后请回来告诉我们使用效果及改善建议,本人倍感欣慰

网友:
几天过去了,这个贴似乎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唯有寡人在苟延残喘:其实这个电路有个地方有待完善,输入的5V(按照本电路当前参数)信号最好能加一个施密特整形,否则输入的高低电平没有缓冲区间,对输入信号抖动完全没有免疫

网友:
不过话说增加了施密特功能之后也会带来一个副作用:从输入到输出,信号的传输延迟会一定程度的增大

网友:
如果大神对传感器有兴趣,欢迎来 9月11-13日的上海国际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网友:
为什么需要+19V驱动   Vgs= +19V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器件成本6毛, 加工费3毛, 共9毛. PCB面积半毛, 共9毛半, 跟8毛钱的驱动能力2A的IC相比, 似乎没优势.
过去我曾经用分立器件折腾过驱动能力达10A的IGBT驱动, 用来驱动1200V, 300A的IGBT, 驱动板差不多有香烟盒子大, 后来用上高速光耦加图腾柱, 板子只有火柴盒大, 成本差不多.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楼主应该是没用来做过产品:
1, 绝大多数IGBT的栅极耐压也就+/-20V, 少数达到+/-25V的, 正19V的驱动电平非常危险;
2, 电磁炉在工频整流后, 并没有大电容滤波平滑, 整流桥后一般只有一颗10uF的CBB进行差模滤波, 时间常数仅0.0242T, 可视为0, 由于锅体本身是线性元件, 故电路的PF值非常高, 根本没有必要加APFC.

网友:
PowerAnts说得对。电磁涡流加热器(电磁炉)没有必要带主动PFC功能,只要工频整流不滤波即可。
若是电磁涡流加热器带主动PFC功能,“严格控制成本”就没有了。

网友B:
这些都是当年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后来因为离职了这个项目无疾而终,PFC可能是没有必要性,当时引入PFC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改善安规的传导测试结果。IGBT用的是IHW20N120R3,规格书上的驱动电压VGE=±25V(最大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当年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后来因为离职了这个项目无疾而终,PFC可能是没有必要性,当时引入PFC的原 ...

安规什么时间要求测传导了? 传安规管的是涉及产品对使用者的人身安全责任问题. 传导则处于电磁兼容范围之下
你画那个圈想说明什么? +/-20V是栅射极耐压, +/-25V是肯定间过压, 条件是周期10uS, 占空比小于0.01, 也就是说过压的时间必须小于100nS, 主要是针对振铃的单次过冲, 而不是针对驱动电平, 不要瞎搞.

网友C:
电磁炉是ZCS, 共模噪声基本不计, 只有一点点差模噪声, 大品牌的电磁炉都只有一个小小的差模电感再加一个差模电容, 而无共模电感, 这在开关电源上是不可想象的(10W就需要共模电感了), 难道那些卖几百块钱的电磁炉都过不了认证?
另外, 目前主流的APFC仍然是硬开关BOOST, 加了APFC只会引入新的开关噪声, 对EMI绝对只有坏影响, 何来改善之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是ZCS, 共模噪声基本不计, 只有一点点差模噪声, 大品牌的电磁炉都只有一个小小的差模电感再加一个差 ...

我当时的考虑是想通过PFC去改善整流滤波电路的尖峰电流噪声(适当加大差模电感应该也能改善此问题),看对传导有没有改善效果。PFC电路是会引入新的噪声但是应该是在可控的范围内,不然PFC本身就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规什么时间要求测传导了? 传安规管的是涉及产品对使用者的人身安全责任问题. 传导则处于电磁兼容范围之 ...

±25V确实不能作为实际的最高驱动电压,应该是±20V,我采用的+19V和-5V应该还是符合要求的,我想表达的是当时我是以此datasheet为参考依据的不是凭空制定驱动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V确实不能作为实际的最高驱动电压,应该是±20V,我采用的+19V和-5V应该还是符合要求的,我想表达的 ...

20V的耐压, 你搞19V的驱动, 说你是瞎搞一点没错. 落木源专业做IGBT驱动, 他们的驱动输出电平14.5V/-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的考虑是想通过PFC去改善整流滤波电路的尖峰电流噪声(适当加大差模电感应该也能改善此问题),看 ...

你可知道有那家的电磁炉有共模电感吗? 你又可知道那家的APFC是没有共模电感的吗?

网友:
都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V的耐压, 你搞19V的驱动, 说你是瞎搞一点没错. 落木源专业做IGBT驱动, 他们的驱动输出电平14.5V/-8V

常规电磁炉IGBT驱动已经用到了18V吧?专业的又如何,他没做不见得就不能做吧,我不会迷信权威。根据datasheet的曲线图20V的特性曲线最好,当时这个项目也是第一次涉足这个领域,开发时间也很充裕,所以多做一些探索也没什么不好。

网友:
想加你好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