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W41Z基于BLE协议可以实现二进制透传吗?

楼主:
在MKW41Z_ConnSw_1.0.2的示例中分别给了基于BLE和SMAC两种协议的wireless_uart示例,但是基于BLE的只能传输ASCII字符,不能传输二进制字节。请问这个限制是示例软件编写的原因还是BLE协议自身的限制?是不是只要基于BLE协议就无法实现二进制的透传?

网友A:
应该没有这个限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这个限制吧

您做过BLE协议的二进制串口透传吗?WINDOWS系统下有那种基于BLE4.2规范的串口虚拟驱动吗?就是可以将BLE设备直接虚拟出一个COM口。

网友:
我没用过,你可以看看内部相关传送函数,如果传得是ASCII码,你可以参考写一个传二级制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