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SB-KW41Z连接到电脑上与FRDM-KW41Z显示的不一样?

楼主:
我使用的电脑是win10系统,已经按FRDM-KW41Z的要求安装好了KW41Z连接软件,Segger J-Link V6.12和KDS V3.2,可以正常调试FRDM-KW41Z的应用程序。但是按说明连接上USB-KW41Z时,总是提示找不到Segger J-Link。这是为什么?而且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中看到的USB-KW41Z的驱动也与FRDM-KW41Z的不同,这是为什么?
怎么才能使用KDS来调试USB-KW41Z?

上面的是FRDM-KW41Z虚拟的COM口,下面的是USB-KW41Z虚拟的COM口。为什么这两个设备使用的驱动会不一样?

网友:
KW41Z上的OpenSDA硬件是最新3.2版的,芯片也换成了MK22了。

网友:
USB-KW41Z集成了OpenSDA,默认是OpenSDA的驱动。如果想使用Jlink,需要刷固件,将opensda改为jlink。刷固件可以参考网上的说明。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

网友A:
USB-KW41Z使用了和FRDM-KW41Z不同的芯片,USB驱动当然不同。USB-KW41Z需要自己的USB驱动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KW41Z使用了和FRDM-KW41Z不同的芯片,USB驱动当然不同。USB-KW41Z需要自己的USB驱动才行

但是USB-KW41Z模块的说明中说集成了 Open-Standard Serial and Debug Adapter (OpenSDA),可以使用KDS进行调试的。怎么安装这个驱动呀?我一连接上USB-KW41Z模块自动就安装了,删除后再安装还是一样,我已经按下图所示安装了Segger J-Link驱动程序,但是连接上USB-KW41Z模块没有使用这个驱动,怎么才能使用Segger J-Link的驱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USB-KW41Z模块的说明中说集成了 Open-Standard Serial and Debug Adapter (OpenSDA),可以使用KDS进 ...

openSDA先要刷成Jlink固件,才能使用Jlink的驱动!

网友:
你要segger官网下载segger的驱动。

网友:
错了,是jlink固件,然后更新usb-kw4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