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4芯MODF光纤总配线架用途及原理介绍

楼主:
684芯MODF光纤总配线架用途及原理介绍684芯MODF光纤总配线架(宁波品悦通信制造)【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munications】【中国移动China Mobile】【中国广电China Broadcasting】
时光荏苒,2016年已经匆匆走过,在这一年里,通信设备684芯MODF光纤总配线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行业竞争也是愈演愈烈。有些厂商认为2016年是通信设备684芯MODF光纤总配线架技术的发展元年,力图用创新技术开启新时代。而有些厂商则是濒临倒下,在革新的浪潮中败下阵来,留下了不少怨念。笔者认为,通信设备684芯MODF光纤总配线架产业正是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之下,才得以不断的发展与进步。虽然2016年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回顾的产品与事件。因此我们特意盘点出了2016年通信产品产业的高质量实惠的产品,一起来看看。

684芯MODF光纤总配线架用途及原理介绍|OMDF光总配线架|MODF光纤总配线架|OMDF光纤配线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光纤配线架YD/T 778-2006《光纤配线架》Q/CT 2354-2011《中国电信光总配线架技术要求》FTTH接入层光纤分配架|光纤跳线架规格(288芯、576芯、648芯、720芯、792芯、864芯、960芯、1152芯、1440芯光纤总配线架) (Opticalfiber Main Distribution frame,简称OMDF)。OMDF的功能多样化。
【宁波品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 15336620995 QQ 474665107】品悦连接世界!信息沟通心灵!

684芯MODF光纤总配线架用途及原理介绍关键词

MODF光纤总配线架;标准;分类结构;建设方案
1.
建设背景近年来,随着光进铜退、光纤到楼、光纤到户的快速推进,接入网建设已经迎以来FTTx为主的光纤接入时代,大量接入光缆汇聚至OLT、传输、数据等不同机房,机房内的光缆成端数量不断增加,光跳纤的数量也日益增大,对光跳纤的管理及灵活调度的需求也进一步提升,但受传统ODF架自身跳纤管理能力、可扩展性的限制,主要造成以下几方面问题:
1.1
管理混乱现有进局光缆分布在各个专业机房,且都设置有ODF光配线架,多数业务都需要2个以上专业机房跳纤才能实现,机房之间光缆用量较大,走线及跳纤混乱,无法实现统一管理,不便于调度和维护。
1.2
界限不清传统的ODF架“小而全”布局结构,模糊了建维护的界面容易成跳纤的反复缠绕,不利于灵活调度,不适合更大容量的建设。
1.3
层次不清接入层光缆和中继层光缆成端在同一ODF架内,接入层光缆的频繁施工、维护不能保障中继层光缆安全性,存在隐患。随着接入网光纤战略的进一步推进,以上问题会日趋严重。为此,今后在机房规划建设中应考虑安装光纤总配线架(MODF),用以汇聚海量的接入光缆,逐步解决维护、管理、安全等问题。
2.
MODF简介及相关标准的建立
光缆总配线架(Main Optical fiber Distribution frame,简称MODF,以下均简称MODF )应用了MDF的全部使用及维护方式,具有直列和横列成端模块。直列侧连接外线光缆,横列侧连接光通信设备,可通过跳纤进行通信路由的分配连接,具备水平、垂直、前后走纤通道,便于大容量跳纤维护、管理及扩容,并可安装链路测试端口。
MODF目前尚未有国家、行业标准,主要参照YD/T 778-2006《光纤配线架》、Q/CT 2354-2011《中国电信光总配线架技术要求》,以及国内外光纤配线架厂家的企业标准。
3. MODF适用范围
MODF适用于接入层中心局(OLT局)及类似的中心机房,用于接入设备光缆与外线城域网主干光缆的集中成端、连接调度及监控测量,同样适用于大中型传输机房,但要分别设置接入层MODF和中继层MODF。
4.
MODF分类与结构
MODF主要分为熔配一体化型和熔
配分离型两大类(架高度分为2600mm、2200mm、2000mm 三类)
4.1
熔配一体化型
MODF 熔配一体化型MODF:由连接外线光缆的直列侧和连接光通信设备的横列侧配线架组成。直列侧和横列侧可以是一体化机架或者是分离式机架。 机架主要由机架顶座、底座、骨架、门(需要时)、光缆固定开剥单元、接地、直列模块和跳纤收容单元、横列模块、水平走线槽及附件等组成。以下按照一体化机架和分离式机架分别介绍:
4.1
.1 一体化机架一体化机架的直列架与横列架为背靠背架构,双面操作,并架结构较为固定、
单一。直列机架由若干个成端盘组成1个单元,采用12芯熔配一体化托盘组件。
横列机架12托盘72
684芯MODF光纤总配线架用途及原理介绍概述
  品悦通信的OMDF光纤总配线架是业内的高密度光纤管理解决方案,可适应光纤网络的快速增长和扩张,同时缓解水平走线槽内的交叉连接线堆积程度。可以便捷地访问连接器和管理光缆,直接提高了网络的可靠性和性能优势。当运营商需要扩张网络或对终端用户配置新业务的时候,品悦通信的的光纤配线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其未来发展的长期需求。
光纤总配线架:横列侧连接光通信设备,主要连接设备侧,提供设备侧跳纤(尾纤)的固定。直列侧连接外线光缆,主要为室外光缆提供开剥固定,提供加强芯接地装置并能提供外缆成端的设备。直列和横列通过跳线进行通信路由的分配连接。
2.适用环境 :
本机架适用光纤集中管理的中型或大型机房。可用于最大光纤数量解决方案。
3.产品特点
1、机柜为整体组装形式。机柜顶部可与机房走线槽道相连,机柜主要考虑上进缆,同时兼顾下进缆的情况。
2、机架正面为跳纤布放区域,反面为光缆布放区域,从机柜正面看:机柜内部左右各有一条立柱,其安装孔用于安装适配器面板,机架可根据用户配置安装面板数量,每块面板可固定96芯,每个面板下方均配一走线槽,固定在机架正面(跳线侧),负责容纳跳纤通道,固定机架背面(光缆侧)固定有理线架,负责容纳局内光缆开剥后套护套的光纤的通道。
3、设备正面担负着跳纤的路径管理、余纤盘储任务;背面担负着局内光缆的固定任务,背面装有光缆固定夹。全正面操作。可操作性强,易安装,可并架,全程走线保护:分布于走线路径拐弯处的各种弯曲半径保护装置,保证光纤全程的保护特别设计的光缆开剥保护装置,保证了光缆的固定、开剥、接地的可靠适用于带状光缆和束状光缆,上、下进缆皆可。
一 建设背景
近年来,随着光进铜退、光纤到楼、光纤到户的快速推进,接入网建设已经迎来了以FTTx为主的光纤接入时代,大量接入光缆汇聚至OLT、传输、数据等不同机房,机房内的光缆成端数量不断增加,光跳纤的数量也日益增大,对光跳纤的管理及灵活调度的需求也进一步提升, 但受传统ODF架自身跳纤管理能力、可扩展性的限制,主要造成以下几方面问题:
1. 管理混乱
现有进局光缆分布在各个专业机房,且都设置有ODF光配线架,多数业务都需要2个以上专业机房跳纤才能实现,机房之间光缆用量较大,走线及跳纤混乱,无法实现统一管理,不便于调度和维护。
2. 界限不清
传统的ODF架“小而全"的布局结构,模糊了建设和维护的界面,容易造成跳纤的反复缠绕,不利于灵活调度,不适合更大容量的建设。
3. 层次不清
接入层光缆和中继层光缆成端在同一ODF架内,接入层光缆的频繁施工、维护不能保障中继层光缆安全性,存在隐患。
随着接入网光纤化战略的进一步推进,以上问题会日趋严重。为此,今后在机房规划建设中应考虑安装光纤总配线架(OMDF),用以汇聚海量的接入光缆,逐步解决维护、管理、安全等问题。
二、MODF简介及相关标准的建立
光缆总配线架( Opticalfiber Main Distribution frame,简称MODF,以下均简称OMDF )应用了MDF的全部使用及维护方式,具有直列和横列成端模块。直列侧连接外线光缆,横列侧连接光通信设备,可通过跳纤进行通信路由的分配连接,具备水平、垂直、前后走纤通道,便于大容量跳纤维护、管理及扩容,并可安装链路测试端口。
OMDF目前尚未有国家、行业标准,主要参照YD/T 778-2006《光纤配线架》、Q/CT 2354-2011《中国电信光总配线架技术要求》,以及国内外光纤配线架厂家的企业标准。
三、 OMDF适用范围
OMDF适用于接入层中心局(OLT局)及类似的中心机房,用于接入设备光缆与外线城域网主干光缆的集中成端、连接调度及监控测量,同样适用于大中型传输机房,但要分别设置接入层MODF和中继层MODF。OMDF
四、OMDF分类与结构
OMDF主要分为熔配一体化型和熔配分离型两大类(架高度分为2600mm、2200mm、2000mm 三类。
1. 熔配一体化型OMDF熔配一体化型MODF:由连接外线光缆的直列侧和连接光通信设备的横列侧配线架组成。直列侧和横列侧可以是一体化机架或者是分离式机架。
机架主要由机架顶座、底座、骨架、门(需要时)、光缆固定开剥单元、接地、直列模块和跳纤收容单元、横列模块、水平走线槽及附件等组成。
以下按照一体化机架和分离式机架分别介绍:
2.一体化机架
一体化机架的直列架与横列架为背靠背架构,双面操作,并架结构较为固定、单一。直列机架由若干个成端盘组成1个单元,采用12芯熔配一体化托盘组件。横列机架可采用12芯熔配一体化托盘或72芯跳纤框组件。
2.分离式机架
分离式机架由光缆熔纤终端架与设备侧配线架组成,两者为两个独立的光纤配线架,组合较为灵活,可以实现全正面并架结构或背靠背并架结构。直列机架由若干个成端盘组成1个单元,采用12芯熔配一体化托盘组件,横列机架可采用72芯跳纤框或12芯熔配一体化托盘组件。分离式机架双面并架方案(两架正面和背靠背并架组合),
3.分离式机架的光纤总配线架组合较为灵活,在实际应用中根据机房容量也可以组成多架全正面或背靠背跳纤场。
4. 熔配分离型
熔配分离型OMDF:由熔纤架和配纤架组成,二者配合使用。
熔纤架是将所有光缆引入接地,并与尾纤接续功能集中在同一子架中的机架。机架由光缆固定、开剥、捆扎、接地等组成,两侧为熔接盘熔接区。
熔配分离型OMDF熔纤架
配纤架是将所有成端功能集中在同一子架且实现光传输路由调度功能的机架。机架由外线成端区、内线成端区、尾缆固定区、跳纤区组成,各区相互独立。外线及内线均采用可翻转的跳纤单元框。熔配分离型OMDF的并架方案主要以全单面操作为主,
以上是目前主流厂家生产的OMDF的组合、并架方案。双面架的外线侧与设备侧界面分工较为清晰,但需要双面操作;全正面架可以背靠背安装或对墙安装,操作方便。在工程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应用场景、管理模式、操作习惯以及外线侧和设备侧的容量需求选择合适的机架和并架方案,建成一个扩容性好、跳纤管理清晰、使用灵活的大容量跳纤场。
五、OMDF应用
OMDF安装场景
OMDF的安装应尽量靠近OLT或其它设备机房,同时考虑出局管道、楼内竖井、槽道等物理通道的路由、容量等因素,可分为同层设置(或同机房)和不同层设置,具体设置可参照以下优先顺序选择:
1.在现有电缆总配线室空间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优先选用电缆测量室设置OMDF;
2.在现有电缆总配线室空间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OMDF设备尽量与OLT设备同机房;
3.在现有OLT或传输机房空间条件都不满足的情况下,可以同层设置或不同层设置独立的OMDF机房。
六、 OMDF安装对机房的要求
OMDF机房尽量选择一个长度足够的机房,使得OMDF尽量处于一列摆放,形成一个跳纤场。如果分成两列摆放,列间跳纤只能走机房顶部走线架,不利于维护。
OMDF与其他设备同机房设置时,机房面积应根据机房的终期容量,综合考虑OMDF、OLT、专线接入设备及电源等设备需求空间和预留空间;不同机房设置时,只需考虑OMDF所需空间和预留空间,同时要考虑在线测试设备的安装位置预留。OMDF
1.OMDF与设备之间连接建议
OMDF与设备之间连接时,建议选用尾缆。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可选用双头或单头(在OMDF设备侧熔接盘熔接)的尾缆
注:同机房或同层设置时,OMDF与设备之间的尾缆长度较好控制,建议选用双头尾纤连接或尾纤连接;不同层设置时,OMDF与设备之间的尾缆长度测量难度较大,建OMDF头尾缆或选用厂家定制的单头带尾纤的室内光缆连接,在OMDF架的设备侧选用12芯的熔配一体化托盘。OMDF
七、 结束语
      随着OMDF的推广和使用,逐步会解决现有机房光缆管理混乱、扩容难、维护难等问题。但是每一种新产品的引入都需要一定的磨合期,这就促使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如何与现有网络的融合演进和长期的部署方案,以满足未来用户的大量业务需求。

2.2 产品规格

光总配线架配置表:

外型尺寸(mm)

高×宽×深

外线侧

设备侧

总容量

适配器

配线

单元

(72芯)

托盘

数量

(个)

最大

芯数

(芯)

配线

单元

(72芯)

最大

芯数

2000×550×550(裸 架)

2000×6000×600(侧板和门)

FC/SC

2200×550×550(裸 架)

2200×600×600(侧板和门)

2600×550×550(裸 架)

2600×600×600(侧板和门)

三、72芯功能模块使用

72芯一体化机框

采用优质冷轧钢板加工成型,门板可翻转拆卸,每个72芯,,内配2副六位导轨板,6块12芯一体化托盘

3.2 适配器座板/托盘

◎ 适配器座板

适合于SC或FC型光纤适配器的安装,可灵活接入SC或FC跳线/尾纤为便于日后维护和管理,减少配线工作量,建议以本地网为单位,每个单位只选用一种接头。

◎ 熔配一体托盘

12芯熔配一体化托盘为左、右出纤可调节设计,满足外缆的熔接、尾纤的存贮、跳纤终端等功能。托盘熔接盘。

四、安装

机架和72芯终端熔接模块为整件出厂,机架底部采用4个随机供应的M10*80膨胀螺钉与地面紧固,顶部开有4个ф9的孔,用于机房里的线架(槽)相连。并排安装时可拆取相邻的侧板这样可方便架与架之间跳线。

使用与维护

机架结构

(1)机架为开放式结构,架体采用冷轧钢板整体焊接,也可以根据需要安装左右侧板(外挂)与前后门板,每扇门使用磁吸上下固定。机架的门采用活动铰链,可灵活拆卸,门的开启角不小于110°,可自由开合2000次不损坏。

(2)机架采用双面操作,正面为线路侧直列模块,采用右出纤方式,用于外缆的固定、开剥、熔接与终端;背面为设备侧横列模块,采用左出纤方式,用于设备缆固定和成端,机架右侧有存储跳纤的绕纤轮,线路和设备侧模块通用。

(3)机架适用于上、下进缆的环境中,上走线环境中光纤光缆从顶部进入机架,并有独立的进缆(纤)孔;光缆(纤)进纤孔有护纤条保护,并有足够大的过纤面积。

(4)机架的设备侧横列模块区安装有多层水平走线槽,以满足多个机架并架时的走纤。

(5)架体有完善的保护接地系统。并保证光缆加强芯及其铠甲层有效接地。

走线方式

? 室外光缆进缆:

室外光缆采用集中进缆方式,从机架顶部左侧位置引入过来的室外缆,在光 缆固定板上和中间光 缆固定板开剥、固定、接地后,套上护套管沿左边立柱跳线环引入每层一体化托盘(正面)里与尾纤相熔接,进行成端(具体见走纤示意图)。

? 设备光缆进缆

设备光缆从顶部中间位置引入,到达每层的托盘前在光缆固定件上进行开剥固定,并与一体化托盘(背面)里的尾纤相熔接,进行成端(具体见走纤示意图)。

? 跳纤:

当需要开通业务时,用一根跳纤将前后托盘相连即可。跳纤可定长,且跳纤不出配线

接地装置

机架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与光缆中金属加强芯及金属护套相连,连接线的截面积大于6 mm2。

六、包装运输和贮存

1、包装

本机架包装箱按GB3873-83中木箱包装规定要求执行,具有防潮、防震措施。箱内附有装箱单、备附件、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技术文件,整机用塑料袋封装。箱内装有防震、防潮材料、箱外刷有防雨、防潮、叠放防数量及方向等标志。

2、运输

本机架能适应各种交通工具的运输,经包装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要求环境温度在-30℃~+55℃,相对湿度≤90%(+30℃时),应有遮蓬,以免直接受雨淋袭和日光暴晒;装卸和搬运按包装箱上刷制的运输作业标志进行。

3、贮存

经包装的配线架的箱体叠放数量不应超过包装箱上刷制的叠放数字。产品应贮存在通风良好、干燥的仓库中,其周围不应有腐蚀性气体存在,贮存温度为-25℃~+55℃。

什么是光纤通信

光纤通信是以光波为载体,以光导纤维为传输媒质,将信号从一处传输到另一处的一种通信手段。

光缆通信的优点

光纤通信与以往的电气通信相比,主要区别在于有很多优点:它传输频带宽、通信容量大;传输损耗低、中继距离长;线径细、重量轻,原料为石英,节省金属材料,有利于资源合理使用;绝缘、抗电磁干扰性能强;还具有抗腐蚀能力强、抗辐射能力强、可绕性好、无电火花、泄露小、保密性强等优点,可在特殊环境上使用。

3 光纤通信在电力系统中应用发展

电力系统通信网是我国专用通信网中规模较大、发展较为完善的专网。随着通信网络光纤化趋势进程的加速,我国电力专用通信网在很多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主干线到接入网向光纤过渡的过程。 目前,电力系统光纤通信承载的业务主要有语音、数据、宽带业务、 IP等常规电信业务;电力生产专业业务有保护、安全自动装置和电力市场化所需的宽带数据等。特别是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对光缆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光纤通信已经成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以及电力系统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号:输配电线路)。

光纤通信在电力通信中的应用最初是沿用电信部门传统的地埋、管道、架空等方法敷设普通光缆,构成电力光纤通信系统。随着技术的进步,到了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一些有别于传统光缆的附加于电力线和加挂于电力杆塔上的光电复合式光缆被开发出来,这些光缆被统称为电力特种光缆。电力系统光纤通信与其它光纤通信系统最大区别之一就是通信光缆的特别性。 电力特种光缆受外力破坏的可能性小,可靠性高,虽然其本身造价相对较高,但施工建设成本较低。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电力特殊光缆制造及工程设计已经成熟,特别是 OPGW和ADSS技术,在国内电力特殊光缆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应用,如三峡工程中的长距离主干OPGW光缆线路等。特种光缆依托于电力系统自己的线路资源,避免了在频率资源、路由协调、电磁兼容等方面与外界的矛盾和纠葛,有很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电力系统有强大的电力网,遍布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借助于电力线路及杆塔建设光纤通信网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可以为发展电网自动化和新型继电保护提供宽频通道。目前,电力系统的城网和农网改造也为电力通信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许多省、地(市)电力局和县电力局都纷纷建设光纤线路,为实现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做好充分准备。

所谓目标,真正的目标,那是必须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朝思暮想到夜有所梦,而且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的!有目标的人是在奔跑,没目标的人只是在流浪;有目标的人感恩现实,没目标的人抱怨现实;有目标的人常常睡不着,没目标的人永远睡不醒!品悦科技自创建以来,坚持深化改革,强化企业管理,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目前公司凝聚了一批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配备有先进的研发、生产及检测设备,各方面贯彻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品悦科技专业生产,用心创造,你身边的通信设备专家】

品悦通科技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完善的服务,品悦公司以创新、务实的企业精神,以求新、求变、求快的发展战略,迎接光通信的美好未来。

合作伙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等……
【宁波品悦通信售后服务】

以下是宁波品悦通信设备公司对顾客的服务承诺,也是我公司对售后服务的基本要求
为了更好的服务用户的需求,做好指导使用及时售后服务工作,我方本着“一切追求高质量,高品质,用户满意为宗旨”的精神。以“周到的服务,可靠的产品质量”为原则向用户做如下承诺:
一,产品质量承诺:
1,产品的制造和检测均符合国家标准。
2,产品在有专业检测人员进行检测,确保产品的各项指标达到贵处的要求。
3,我方所提供的产品在质保期内如果存在质量问题,我方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二,交货期承诺:
我方确保所提供的产品按照需要方要求时间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若贵处有特殊要求,需提前完工的,我方可与贵处协商,确保及时满足贵处的需求。
三,若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开箱后,发现有任何问题(包括外观损伤),须以使用方能接受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及时维修更换和换取全新产品.
四,在质保期内,同一设备,同一质量问题连续三次维修仍无法正常使用的,我方承诺更换同品牌,同型号新设备,并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服务。在质保期外,提供设备的更换,维修只收取零配件成本费用,不收取人工技术和服务费用.
五,售后服务能力及在设备的设计使用寿命期内,我方承诺应能保证使用方更换到原厂正宗的零部件,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投标人应写明保修期后的维修收费标准,维修备件库地点及厂家维修站地点。
六,建立合理的销售服务管理制度及体系:
1,售前服务。设立专门的销售服务机构,公司将会安排相关专业人士负责到场教正确及时的使用。
2,售中服务。为防止用户使用不当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公司将派相关技术人员到基层向用户进行技术指导。确保正确使用该产品,让用户用得安全,放心。
3,售后服务申明: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均为免费服务。
七,产品售后计划
1,设备正常运行验收后,我公司指派专业工程师负责在现场为贵单位提供不受人员限制的维修和使用操作培训,每年公司组织培训2次。培训内容包括:设备正确操作使用知识;识别初级故障及必要的恢复方法;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2,定期派专业人员到业主处查看设备运行情况。采用“会诊制度”与“奖惩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出现的问题。
产品质量承诺
一,产品质量承诺:
1, 产品的制造和检测均有质量记录和检测资料。
2, 对产品性能的检测,我们诚请用户亲临对产品进行全过程,全性能检查,待产品被确认合格后再装箱发货。
二,产品价格承诺:
1,为了保证产品的高可靠性和先进性,系统的选材均选用国内或国际优质名牌产品。
2,在同等竞争条件下,我公司在不以降低产品技术性能,更改产品部件为代价的基础上,真诚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给贵方。
三,交货期承诺:
1,产品交货期:尽量按用户要求,若有特殊要求,需提前完工的,我公司可特别组织生产,安装,力争满足用户需求。

宁波品悦通信提供684芯MODF光纤总配线架用途及原理介绍现货供应,有需要的话请跟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