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如何修改当前输入设备

楼主:
平时都是在telnet环境远程调试,输入\输出设备是虚拟终端
[root@TR600-Plus ~]# ls -l /proc//fd
total 0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15 0 -> /dev/pts/0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15 1 -> /dev/pts/0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15 2 -> /dev/pts/0

现在我需要将输入、输出都重定向
输入:USB键盘  (0设备指向   /dev/input/event3)
输出:LCD屏幕 (1\2设备指向   /dev/tty0)

输出重定向我已经做到
[root@TR600-Plus nfs]# ./a.out > /dev/tty1
[root@TR600-Plus ~]# ls -l /proc//fd
total 0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17 0 -> /dev/pts/0
l-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17 1 -> /dev/tty1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17 2 -> /dev/pts/0

随意敲击USB键盘按键,LCD上能显示,但仅仅是显示,它得不到程序界面任何响应在USB键盘上Ctrl+C无法终止程序
只有在telnet的/dev/pts/0输入Ctrl+C才能终结

尝试摸索Qt的做法
运行qt程序,查阅它打开的设备
[root@TR600-Plus ~]# ls -l /proc/1405/fd
total 0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0 -> /dev/pts/0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1 -> /dev/pts/0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10 -> /dev/input/event2 触屏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11 -> /dev/input/event3 USB键盘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12 -> socket:[1336]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13 -> /dev/spidev3.0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14 -> /tmp/qtembedded-0/fonts/_12_50.qsf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2 -> /dev/pts/0
lr-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3 -> pipe:[1328]
l-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4 -> pipe:[1328]
lr-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5 -> pipe:[1331]
l-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6 -> pipe:[1331]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7 -> socket:[1332]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8 -> /dev/fb0
lrwx------    1 root     root            64 Mar 21 14:21 9 -> /dev/tty0

貌似Qt也没有对设备0重定向,而是直接打开新设备,我对他的做法很好奇。它应该是另成一套体系了,若按照它的做法,应该不能使用标准C库函数 比如  getchar、scanf、getchar等,这些接口都是从标准输入设备0上读取的。

我的最终目的就是能通过调用 getchar() 实现相应,
我还尝试使用   dup2  来重定向,但也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A:
LCD 能显示你输入的值 还不叫响应吗?

在USB键盘上Ctrl+C无法终止程序 是因为你的内核没有将控制台定向到USB键盘上

键盘只是输入设备,轻易不要重定向,你还是考虑在你的LCD上再开一个终端界面的窗口,键盘在这个窗口下输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 能显示你输入的值 还不叫响应吗?

在USB键盘上Ctrl+C无法终止程序 是因为你的内核没有将控制台定向 ...

键盘输入LCD上显示,和你说的一样“只是内核没有将控制tail定向到USB键盘上”

我现在用的方法与你说的窗口差不多

勉强解决我的问题
ptmx 创建一个虚拟终端,/dev/pts/n,在将STDIN重定向到它,其中一个任务读取/dev/input/event3,并解析读取到的内容(网上有大把多例子),最后将解析的键值输出到/dev/pts/n,这样读取端就能调用getchar()得到结果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dev/input/event3的按键值不是ADCII,要自己转码。

linux/input.h定义的其实是扫描码
#define KEY_A           30
#define KEY_S           31
#define KEY_BACKSPACE       14
#define KEY_TAB

ASCII是虚拟码
A       0X41
S
      0X53
BACKSPACE    0X08
TAB
    0X09

不知道我的方式是不是奇葩,不懂有没有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