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6 仿真STM32F103的例子

楼主:
用STM32Cube创建了一个MDK例程,控制PC13闪灯,使用STM32F103C8T8核心板验证。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Toggle LED
  HAL_Delay(100); //Delay 1 Seconds

  /* USER CODE BEGIN 3 */

  }

可以设置断点,观察运行时间。不过暂时只能支持GCC编译器,所以用其它软件写的程序就只能看汇编代码了。

完整的测试程序

网友A:
Proteus8.6 越来越强大
这个GCC编译器与现在的keil5 mdk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us8.6 越来越强大
这个GCC编译器与现在的keil5 mdk有什么不同?

GCC是免费的,MDK是收费的。语法上相近,但是细节之处有很多不同。

此外,通常开源软件都喜欢用GCC。

网友:
不错,像我这种不会画板的可以模拟解渴玩耍

网友B:
现在应该用这个软件的人不多了吧。其实工作中基本不用这个软件的,对我来说。哈哈

网友:
Proteus8.6  都开始支持32位单片机了 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应该用这个软件的人不多了吧。其实工作中基本不用这个软件的,对我来说。哈哈

偶尔玩玩还是不错的,可以节约焊板子跳线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偶尔玩玩还是不错的,可以节约焊板子跳线的时间。

我们基本都是直接画板,之前有个同事出现过,因为103硬件电路和F4硬件电路稍有区别,所以出错了,之前我在坛子里有个帖子就是记录这个的。现在我们出原理图都会多检查很多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基本都是直接画板,之前有个同事出现过,因为103硬件电路和F4硬件电路稍有区别,所以出错了,之前我 ...

那个帖子我看过的,很有帮助。

不过不能因此就不用其它工具了,适当范围内使用一下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做局部测试时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帖子我看过的,很有帮助。

不过不能因此就不用其它工具了,适当范围内使用一下还是不错的,特别是 ...

是的,对工具这些的确不能一棍子打死,有时候是非常有必要使用这些仿真工具的额。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 顶一个

网友: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
Proteus8.6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哥们,我怎么仿真不了啊

网友:
楼主,我好像没法仿真啊 QQ1964439971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仿真STM32串口时,接收好像有问题,我输入太多就会死机

网友:
我发现仿真串口时,输入太多,接收会乱码

网友:
用你的程序和仿真  为什么LED负极接IO口可以亮  正极接IO口就驱动不了了  难道电平不够  那为什么负极接IO口的可以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