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ic16lf1823单片机引脚初始化问题

楼主:
       和室友写了个简单的LED翻转程序,触摸感应区时翻转LED状态,由于LED输出电平在单片机初始化后是随机的,想让LED灯一开始是绿灯亮,之后再进行翻转操作,然而只要在进入循环前对LED引脚进行配置,程序运行结果就不对:触摸时LED状态翻转,随即又恢复至原来状态~~~若在进入循环前不对LED引脚进行配置,那么程序运行就正常,但是LED灯的初始状态就成随机的了,据说这段程序从开始就是错误的~~~然而我们还是没找到问题的出处,,

相关原理图:

代码:
#include<pic16LF1823.h>
void main()
{
        static bit led_status;                 //定义一个静态的位变量
        ANSELC=0;
    TRISCbits.TRISC1=0;                        // 配置LED引脚为输出
        PORTCbits.RC1 = 1;                  // 去除这行代码则LED翻转正常~~~
        TRISCbits.TRISC0=1;                        // 配置触摸感应引脚为输入
        led_status = RC1;                   //把LED灯的当前状态赋给变量led_status

    while(1)
    {
                if(RC0==1)                                 // 检测到触摸信号
        {
                        led_status=~led_status;
                        while(RC0)
                        RC1=led_status;                // 翻转LED灯状态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这块并不是我负责的,我也不了解PIC单片机,,从网上找了别人写的代码参考着写了这么个测试用 ...

确实,头文件弄不好,再写多少都是枉然。。。。。。一般官网会有它的头文件包之类的吧,一般是这样。

网友B:
为什么不初始化参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初始化参数呢?

问题就在于初始化后程序运行不对啊,,,

网友C:
没用过pic的这个片子,但是你可以连接仿真器,debug下看寄存器的值啊。通过判断寄存器的值,确定你的程序在哪里配置的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pic的这个片子,但是你可以连接仿真器,debug下看寄存器的值啊。通过判断寄存器的值,确定你的程序在 ...

       pic这块并不是我负责的,我也不了解PIC单片机,,从网上找了别人写的代码参考着写了这么个测试用例,,       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问题出在头文件及配置上,,,正确代码如下:
#include<pic.h>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PWRTE_ON&MCLRE_OFF&CP_ON&CPD_OFF&BOREN_ON&CLKOUTEN_OFF&IESO_ON&FCMEN_ON);
__CONFIG(PLLEN_OFF&LVP_OFF) ;//配置位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z;
        for(y=x;y>0;y--)
                for(z=25;z>0;z--);
}

void IO_Init(void)//初始化IO
{
  ANSELC=0;          //将RC口全部设置成数字口,
  TRISCbits.TRISC1=0;//设置RC1为输出
  PORTCbits.RC1=1;   //设置输出高电平,即关闭灯

  TRISCbits.TRISC0=1;//设置RC0为输入
  WPUCbits.WPUC0=1;  //设置输入上拉
}

void main(void)
{
           static bit temp = 0; //定义一个静态的变量

        IO_Init();

//        temp = RC1;   //把RC1 LED灯的当前状态赋给变量temp   RC1是输出模式,读取到数据?这地方不对,建议不用

    delay(1000);  //等一秒,让触摸板校正
          while(RC0);          //等到校正结束

    while(1)
    {
       if(RC0==1)//按下触摸板
       {
                        while(RC0);//等触摸板变回0,即松开手指
                        {
                                temp=~temp;//每按一次,位变量temp取反一次
                                PORTCbits.RC1=temp;//要是第一次触摸,灯不亮,第二次触摸,灯亮,static bit temp = 0; 改为static bit temp = 1;即可
                        }
       }
    }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楼主提供的场地。如果需要PIC原装正品的单片机或者可以替代的单片机可以联系我(不需要修改PCB资料,程序可以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