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能感受到地球引力吗?

楼主:
前天写传感器的帖子,写到加速度计,忽然自己觉得自己被绕进去了。人体其实自带加速度计,乘飞机的时候感受最明显吧。平常坐汽车,加速减速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出来。
手机里面的加速度计,有的地方把它叫做重力感应器,可是它真正感受到的是重力么?

各位地球同胞,每天感受到地球引力了吗?注意,是感受,不是通过逻辑思维得出结论——地球对我们有引力。

我要抛出我的结论了:感受不到的。感受到的仅仅是大地、凳子、床……的支撑力(托着向上的力)。换句话说,感受到的是好象我们以一个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在向上加速

网友:
耳蜗附近的一堆组织器官

So TM what......?

网友:
“感受到的仅仅是大地、凳子、床……的支撑力(托着向上的力)。换句话说,感受到的是好象我们以一个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在向上加速!”
一回事。

网友A:
我们当然能感受到重力,这是所有陆上显生生物的本能(这里的“显生”指可以直接观察到,对应“隐生”即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细菌就是一种隐生生物)。只要我们站着,我们就得费劲,还得费力保持平衡。安静的感受恒定重力,特别是我们躺倒在舒适的支撑物以及漂在水面上时,对重力的感受度会迟钝很多。但是,一旦我们有任何运动,哪怕是局部肢体的移动,我们立刻就会感受到重力,而对重力的变化过程我们最敏感,因为这涉及到生物维持其生存的基本保护性本能。

网友B:
楼主学习普通物理力学部分时,总应该知道“惯性系”和“非惯性系”的区别。

网友C:
人能感觉到的,不过因为习惯了,所谓习惯成自然,所以不是感受不到,而是感受成为一种自然状态,正如人当然能感觉到空气的存在,只不过自生下来就感受到了空气,习惯后就不再觉得其存在感,只有存在差异的时候还能体验到存在,对于重力,人对重力的感觉应该是就所谓的失重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当然能感受到重力,这是所有陆上显生生物的本能(这里的“显生”指可以直接观察到,对应“隐生”即无法 ...

我认为,这是理性分析出来得到的“我们受到重力”的结论,并非感受。假想你在玩蹦极,从高空跳下来的时候,闭上眼睛,能感觉到重力的方向吗?
说对重力的变化过程敏感,其实是对支撑力的变化敏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学习普通物理力学部分时,总应该知道“惯性系”和“非惯性系”的区别。

我大学没学过普通物理,物理也没学好。请教下,地球表面和绕地球运行的天宫一号里面,哪一个是惯性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能感觉到的,不过因为习惯了,所谓习惯成自然,所以不是感受不到,而是感受成为一种自然状态,正如人当然 ...

不不,习惯的是大地对人的支撑力。习惯成自然所以忽略了,只有当失重的时候才感受到这个推力撤去了是什么样子。

网友:
这个引力当然能感受到,坐椅子,坐长时间,屁股就痛,这就是地地球引力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大学没学过普通物理,物理也没学好。请教下,地球表面和绕地球运行的天宫一号里面,哪一个是惯性系呢?

都不是惯性系。
不过,空间站更接近于惯性系,或者说空间站的近似程度更高一些。

网友:
坐升降的电梯时可以感受到吧

网友:
人可以自动屏蔽掉,就像走动的时候,人眼也可以“光学防抖”的看一个物体,而不觉得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不,习惯的是大地对人的支撑力。习惯成自然所以忽略了,只有当失重的时候才感受到这个推力撤去了是什么 ...

如果失重能感觉到重力,那么没有失重你也不会感觉到支撑力,因为已经平衡了,如果你感到了支撑力,那么就等于说是感受到了重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失重能感觉到重力,那么没有失重你也不会感觉到支撑力,因为已经平衡了,如果你感到了支撑力,那么就 ...

No, 不管是否失重,都不能感受到重力(万有引力)。
设想你在太空中的宇宙飞船里面,飞船关闭引擎没有推力的时候。不论飞船是在地球引力场内绕地运行或者向地球着陆,还是远离地球飘向遥远外太空,你都感受不到引力的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o, 不管是否失重,都不能感受到重力(万有引力)。
设想你在太空中的宇宙飞船里面,飞船关闭引擎没有推力 ...

那也能感受到呀,因为太远,引力太小,或是力平衡了才会感觉不到,因人体的感觉是一种基于神经反馈,所以必须经历一定量的差异,所有必须是变化的才会有感受,感受到重力必然是经过重力的引起的变化,而纯的理论化的单重力模型应该确实不会有感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这是理性分析出来得到的“我们受到重力”的结论,并非感受。假想你在玩蹦极,从高空跳下来的时候 ...

恰恰相反,我说的才是纯感性的。注意,感觉中是没有“重力”这个概念的,也没有“支撑力”的概念,只是感觉费力或者是失去平衡、失去依靠而不安、害怕等,这才是纯粹的感受。其它的,支撑也好、重力也好,二者是一回事,都是理性的结果。试想一头猪会有重力、支撑力的概念么?但猪对重力的感受一点都不会比人差。我在前帖里说过,对重力的感受,是所有陆上显生生物的本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No, 不管是否失重,都不能感受到重力(万有引力)。
设想你在太空中的宇宙飞船里面,飞船关闭引擎没有推力 ...

感觉不到重力恰恰是因为能够感觉重力所致。无法感觉重力的生物,自然也无法察觉重力的变化或有无。既然你说的是感觉,那么就纯粹的讲感觉,然后再理性的分析为什么。感觉只是无法区分万有引力和加速度间的区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我说的才是纯感性的。注意,感觉中是没有“重力”这个概念的,也没有“支撑力”的概念,只是感 ...

按你的看法,人从高空跳下来,落到地面之前(忽略掉空气阻力,不用降落伞),是平衡的么?
我认为,下坠的时候头朝下还是脚朝下,是靠感觉无法区分的(眼睛看的不算,风阻的方向不算),根本感觉不到地球引力。若以地面为参照,下坠的人是加速运动,但是这个加速度他也感受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到重力恰恰是因为能够感觉重力所致。无法感觉重力的生物,自然也无法察觉重力的变化或有无。既然你 ...

加速度计的原理和人的感觉是类似的。
加速度计如果是自由落体运动,它测出来的加速度是0.  加速度计如果放在地上不动,测出来的加速度是向上的一个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也能感受到呀,因为太远,引力太小,或是力平衡了才会感觉不到,因人体的感觉是一种基于神经 ...

人在地球上站着是力平衡么?
假设人在一艘宇宙飞船里,飞船已到达一个距离其他天体很远的地方,万有引力可以忽略了。此时飞船以一个地球上重力加速度大小的加速度向前加速,里面的人是力平衡的么?
这两种情况下,人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在地球上站着是力平衡么?
假设人在一艘宇宙飞船里,飞船已到达一个距离其他天体很远的地方,万有引 ...

人体加速下降的时候与太空失空应该不是一个感觉吧!没有飞过飞船,确实难以想像出来,这得问问阿姆斯特朗,他在月球上的感觉与地球上面的感觉差异,除了跳得更高更远,有没有加掉下面时感觉不迥。

网友:
坐电梯试试感受一下,这个明显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看法,人从高空跳下来,落到地面之前(忽略掉空气阻力,不用降落伞),是平衡的么?
我认为,下坠的 ...

在自由落体态下,人保持静止不动就感觉不到重力,自然无法靠重力感判明头部位置。在地球轨道的太空舱内,宇航员就是如此。

网友:
感受到走路走久了,会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这是理性分析出来得到的“我们受到重力”的结论,并非感受。假想你在玩蹦极,从高空跳下来的时候 ...

当你失重的时候,比如蹦极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失重的感觉,和这种感觉相反的感觉就是重力给你打感觉。

网友:
我想说,怎么会感觉不到重力呢? 尿尿的时候感觉不到吗?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
我想说,怎么会感觉不到重力呢? 尿尿的时候感觉不到吗?下雨呢?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