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反相器,为什么V1输入低电平时Rc2上的电压可忽略不计(附问为什么基级电流很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简单吧!

首先,当输入端为低电平的时候(不大于0.4V),T2关断(分析略)。
T2关断导致T3关断。
于是在IC内部,T4发射极电流无处可去,唯一的出路是输出端外接的负载。
在TTL正常工作的时候(即TTL电路的负载是其他TTL电路的输入端),并不需要提供稳态电流(TTL电路输入端不不吸收电流)。只有在TTL电路输出端电平转换的过程中,T4发射极才需要提供电流。所以正常工作时,处于稳态的时候,T4发射极在没有电流输出,基极电流也为零,Rc2上的压降也就应该为零。
在测试TTL输出端输出高电平测试的时候,我记得要求的输出电流应该不到1mA,好像是0.5mA左右。
假设T4的电流放大倍数为100,且输出电流为0.5mA,此时基极电流仅5μA。5μA电流在Rc2上的压降是8mV,相对于5V的电源电压,或者0.6V左右的PN结结压降,8mV电压本来就是可以忽略的。
特别的情况是,TTL电路输出端对地短路,这时候Rc2上的压降肯定不能忽。在这种情况下,Rc2的压降必然等于电源电压减去T4的发射结结压降。

网友:
TTL输出为高,输出端能够达到2.4V以上算合格,且电流只需要达到0.4mA(比输出低电平时小得多)。
5V减去2.4V,再减去二极管压降和T4发射结压降,T4基极为Vcc为1.3V左右。此即Rc2两端电压。那么通过Rc2电流即可计算出来。

网友:
实际的TTL芯片,输出往往可以达到3V。那么Rc2两端电压更小,通过的电流也更小。

网友A:
只能反过来解释的吗?不能顺着来分析吗?就好像如果我不知道TTL输出为高,输出端能够达到2.4V以上时,该怎么分析?谢谢答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反过来解释的吗?不能顺着来分析吗?就好像如果我不知道TTL输出为高,输出端能够达到2.4V以上时,该怎 ...

输出端电平比2.4V再高,Rc2上电流就更小了,这一点还从图中看不出来?
Rc2中电流,在T2导通时(输出端低电平)较大,这个看得出来吧?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输出端电平比2.4V再高是怎么来的?,是材料特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输出端电平比2.4V再高是怎么来的?,是材料特性吗?

三极管T4的电流放大倍数越大,输出高电平就会越高一些。
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的分散性是相当大的。

网友:
好吧,有点理解不了,不过我想知道T4处于什么状态(放大?)谢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