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c2000定时器中断程序执行的时候定时器有没有停止计数?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c2000定时器中断程序执行的时候定时器有没有停止计数?还是要中断程序执行完了之后开始重新计数?初学不太明白,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谢谢,请问如果中断子程序比较长,本次中断还没执行完新的中断又来了,就不会进入主程序了吧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如果中断子程序比较长,本次中断还没执行完新的中断又来了,就不会进入主程序了吧是这样吗?

你可以去看看ti的开发手册,里面对中断机制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如果中断子程序比较长,本次中断还没执行完新的中断又来了,就不会进入主程序了吧是这样吗?

尽量避免 出现这种情况,定时器中断是周期性的,中断程序执行时间超过两次中断间隔。要么是中断频率太高,要么是中断程序太耗时。这都是不科学的。这会降低主循环执行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避免 出现这种情况,定时器中断是周期性的,中断程序执行时间超过两次中断间隔。要么是中断频率太高 ...

谢谢 解答!相同优先级的中断应该不会打断正在执行的中断程序!只有中断程序执行完了 才能响应下一次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