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推荐几款可以做触摸屏项目的开发板

楼主:
最近公司要做一个触摸屏的项目,各位帮忙推荐一下,谢谢啦

需求:
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电阻式7英寸高亮度TFT液晶显示屏(分辨率800×480
存储媒介:Nand Flash不小256MBDDR3不小于256MB
linux
内核版本3.2以上
支持RS232RS485,各1
USB OTG1USB host
以太网口:双网络 10/100自适应
cpu:
主频500m以上

网友:
LPC54608开发板

网友:
QQ:1032626987
TEL:13750587707

网友A:
错过机会了,前一段有个活动是可以免费申请LPC54608的,刚结束不久。是公司开发的话可以买一块测试测试。
它的一些基本情况可看一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167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过机会了,前一段有个活动是可以免费申请LPC54608的,刚结束不久。是公司开发的话可以买一块测试测试。
...

LPC54608可以跑linux吗?有双网口吗?不行

网友:
赛普拉斯的1300L,F042还是多少?记不清了

网友:
另外,我觉得树莓派、BBB这些都满足,你只要配个屏加232、485转换模块就行

网友:
这个选择还是蛮多的,不过楼主没有很确切的把项目都标的出来.

我到是有两款产品可以作为客户的选项,看楼主怎么选择了.
一款是i.mx6ul的产品,带双网络,10/100m的,带液晶屏接口,功能比较强的,速度是528m,也比较满足客户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C54608可以跑linux吗?有双网口吗?不行

只注意前面的指标了,sorry!再看看盈鹏飞嵌入式 COM-P6UL 工控评估板是否合要求。

网友:
AM335x,资料多

网友:
am335x对于楼主的应用来说,好像还是贵了点,我看楼主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要求,对于频率也是很宽容.

网友:
楼主,给你个好消息,最近我们在搞活动,买评估套件就送核心板,买一送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4UM&id=5402344699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C54608可以跑linux吗?有双网口吗?不行

又查了一下,LPC54608对以太网口提供了支持,只是还没查到它是否支持linux内核版本3.2以上。

网友:
embedall--i.mx6ul开发板4G模块通讯驱动集成与测试!

盈鹏飞嵌入式公众号正式上线了!!!
公众号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更多行业资讯,产品详情,技术资料分享,产品试用活动

网友:
做项目::::迅为-IMX6开发板
1、元器件
IMX6工业主板选料,选用经过长时间、高要求验证元器件,保证产品在复杂条件下,耐高温、抗潮湿等工业场合的需求。
2、PCB设计
IMX6工业主板采用的是10层PCB沉金设计,加强主板的抗电磁干扰、电磁兼容能力,增强主板的稳定性
3、处理器
迅为-IMX6开发板:Freescale Cortex-A9 四核 i.MX6Q,主频 1.2 GHz
4、接口设计
迅为-IMX6开发板严格通过电磁兼容、高低温坏境、脉冲群、雷击浪涌、静电、耐压等测试确保长期稳定运行
接口:板载WIFI蓝牙、4G、GPS、SATA、CAN/RS485、重力加速度计、千兆以太网、电子罗盘、CAMERA接口等
5、存储
内存:2GB DDR3;存储:16GB EMMC ;SATA接口:支持
另有EEPROM:4MB的EEPROM用来存储关键数据(断电数据不丢失)
6、使用环境
常在复杂环境下工作,商业级运行温度-20到+80 ;工业级运行温度-40到+85 ;满足更多工业现场的需求
7、操作系统

网友:
1.https://arm-board.taobao.com
2.www.topeetboard.com
Q: 255145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