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电路的分析

楼主:
这个电路图该如何解?求教各位大神!!万分感激!!!(图取自uln2003d,达林顿管)

网友:
相比于达林顿管的电路怎么分析

你更应该去了解下   开漏电路 实现方式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看教材,诸如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等,重新学习一下晶体管章节的内容吧。楼主图就是一个基本的共射极开关电路而已,只是用了达林顿结构,而集电极回路没有画出来而已。

网友:
“这个电路图该如何解?”
又没有让你计算,谈什么“解”?
需要近似计算的话,只要知道三极管发射结导通后压降基本不变,大约0.7V,就够了,可以计算出各电阻中电流了。

网友:
如5楼所示,电路可能有误,
克林顿管的放大倍数等于每个管的放大倍数相乘。

网友:
如5楼所示,电路有错,
克林顿管的放大倍数等于每个管的放大倍数相乘。

网友:
将每个元器件都分析下来,那自己的项目就无法设计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每种芯片的内部结构都不一样。毕竟我不是设计芯片的。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只知道该如何使用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