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信号

楼主:
为什么我用调制器MC1496调出来的波形这个样子啊(波形和电路)

网友:
这样的电原理图谁能看得清楚,分辨出各元件,包括元件标注数值?楼主自己能够看清楚吗?

网友:
还是不清么

网友:
贴出来的图片,难道你自己看不到?我点击放大之后看仍是什么都看不清。

网友:
没有截屏工具?
键盘上有个 Print Screen,打开画图就能直接粘贴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让楼主搞复杂了。

把文件打印出来 ---- PDF 或图片,就这么简单,让楼主拿个相机照下来,再传到电脑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拷屏。键盘上有Print Screen键,然后可以打开windows自带的“画图”,粘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