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PIC16F18326时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

楼主:
想在PIC16F18326中写一个简单的IO控制测试程序,编译和烧写都正常,但是用万能表检测IO电平时无论怎么写代码都不能出正常的效果
同样的代码在PIC16f1829中正常运行(除了一些配置位不同)

环境为:MPLAB X IDE V3.55 + XC81  V1.37

附源码:

#include
#include

// PIC16F18326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EXTOSC = XT     // FEXTOSC External Oscillator mode Selection bits (XT (crystal oscillator) from 100 kHz to 4 MHz)
#pragma config RSTOSC = HFINT1  // Power-up default value for COSC bits (HFINTOSC (1MHz))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OSC2)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 (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Weak pull-up en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DTE = ON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s (WDT enabled, SWDTEN is ignored)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 (ULP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Brown-out Reset enabled, SBOREN bit ignored)
#pragma config BORV = LOW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 (Brown-out voltage (Vbor) set to 2.45V)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N     // PPSLOCK bit One-Way Set Enable bit (The PPSLOCK bit can be cleared and set only once; PPS registers remain locked after one clear/set cycle)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Debugger enable bit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 CONFIG3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User NVM self-write protection bits (Writ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MCLRE configuration bit is ignored.)

// CONFIG4
#pragma config CP = OFF         // User NVM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User 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NV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include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TRISCbits.TRISC2 = 0;
    LATC2 = 1;

    while(1){
    }

    return (EXIT_SUCCESS);
}

PS:其他配置位也尝试过了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EXTOSC = HS     // FEXTOSC External Oscillator mode Selection bits (HS (crystal oscillator) above 4 MHz)
#pragma config RSTOSC = HFINT32 // Power-up default value for COSC bits (HFINTOSC with 2x PLL (32MHz))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OSC2)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 (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 MCLR internally disabled; Weak pull-up under control of port pin's WPU control bit.)
#pragma config PWRTE = ON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enabled)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s (WDT disabled; SWDTEN is ignored)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 (ULP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Brown-out Reset enabled, SBOREN bit ignored)
#pragma config BORV = LOW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 (Brown-out voltage (Vbor) set to 2.45V)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N     // PPSLOCK bit One-Way Set Enable bit (The PPSLOCK bit can be cleared and set only once; PPS registers remain locked after one clear/set cycle)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DEBUG = ON      // Debugger enable bit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 CONFIG3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User NVM self-write protection bits (Writ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High Voltage on MCLR/VPP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 CONFIG4
#pragma config CP = OFF          // User NVM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User NVM code protection en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NV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NVM code protection enabled)

网友:
对PIC单片机不大了解,不过前几天倒是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环境也是MPLAB X IDE ,不过调试器不同,你可以参考下:【已解决】pic16lf1823单片机引脚初始化问题

网友:
IO口配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