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外扩存储选型问题

楼主:
想用K60做一个数据采集的系统,数据从外部AD通过SPI传回,速度大概是20Mb/s,数据量大概是16Mb左右,想利用硬件SPI传回以后DMA缓存外部的存储芯片,采集完数据以后取出来处理以后再串口送到上位机。
由于这个系统启动的次数(整个系统寿命周期估计启动不到100次),FLASH,E2PROM 和 SRAM的读写次数都满足需求,想选一款1~2MB的外部存储芯片作为缓存,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芯片好,麻烦各位给支支招,尽量便宜的

网友A:
K64+SRAM+以太网,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K64+SRAM+以太网,最佳选择。

没有以太网,实际上是串口给wifi芯片上传的。查了一下1MB的SRAM好像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K64+SRAM+以太网,最佳选择。

能推荐几个型号或者厂家吗

网友:
@chunyang @dontium  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A:
K64有256KB 片内SRAM,足够大了,多些缓冲区乒乓操作,然后打包上传。
看看瓶颈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K64有256KB 片内SRAM,足够大了,多些缓冲区乒乓操作,然后打包上传。
看看瓶颈在哪。

K64有点贵

网友:
前期的62系列RAM,不知道现在的价格如何。如果速度不高,用串行FLASH

网友:
ad的spi速率是20M/S吧,那么数据大概是1M/s字节不算是很高。

网友B:
器件选型自己去查,但楼主弄错了一个概念:非易失存储器的写入寿命跟是否重启无关,仅与写入次数有关。显然,对AD输出数据的缓存是长时、大量的,这里只能用RAM。至于何种RAM合适,需要看你的主控处理器,有刷新控制的话,用动态RAM更便宜,没有刷新控制就用静态RAM。容量问题需要根据处理器的速度和任务调度以及由前述两个条件计算得出的单位处理时间内ADC的输出数据量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器件选型自己去查,但楼主弄错了一个概念:非易失存储器的写入寿命跟是否重启无关,仅与写入次数有关。显然 ...

谢谢版主,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这个装置理论上应该是一直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的,只有需要采集数据的时候启动。主要是SRAM都好像比较贵,想看看哪些型号比较常见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这个装置理论上应该是一直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的,只有需要采集数据的时候 ...

原则如前帖所述,注意根据设备寿命周期内的写入次数选择合适的存储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