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速度传感器选型

楼主:
各位好,目前正在跟一个项目,需要用到3轴加速度传感器,不太熟悉 有点 迷茫 特来请教大伙。

应用场景:单个轴上的直线变速运动 ,过程类似: 静止->加速->匀速->减速->停止  其中各个过程都存在3轴振动
平台: C/C++

运动距离:极限值1000m  一般500以内  常用300米内
最大速度:5m/s
加减速时间:<3s
加速度最大变化:<0.3g

目的:分析物体振动情况  以及通过加速度获得速度和位移

要求:高精度

我被下达的要求是精确到mm级别  已吓晕~~~

各位能否推荐一些芯片或者模块(数字好还是模拟好)?暂时不考虑价格因素

同时请教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去获得速度与位移?

问题问得不到位请指正  谢谢!

网友:
最大运动距离是多少
匀速时最高速度是多少
加减速时间是多少
振动有多大

根据这些确定加速度的最大量程
加速度的输出噪声
带宽
数字加速度的输出速率和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运动距离是多少
匀速时最高速度是多少
加减速时间是多少
振动有多大

根据这些确定加速度的最大量 ...

已补充  谢谢

能否推荐一些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运动距离是多少
匀速时最高速度是多少
加减速时间是多少
振动有多大

根据这些确定加速度的最大量 ...

网友:
只靠加速度传感器来获取mm级精度的位移?根本不可能!必须用其它手段实现。

网友:
三轴的精度我见过最低再0.5g的,,,你这个要求太高了

网友:
HT-150-3 三轴光纤陀螺仪   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组合,测取加速度,速度,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