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10W 无线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
无线电源系统包括充电板(发送器或主设备)和接收器(次级侧设备)。充电板和接收器接触时,两个器件中的线圈通过磁力作用耦合。电力通过耦合的电感 器(如空气磁芯变压器)从发送器传输至接收器。控制传输电量的方法是向主器件发送反馈通信(错误信号)以提高或降低电量。发送器线圈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处于 断电状态,只是偶尔接通以检测是否存在接收器。如果接收器能够自我验证,则发送器将始终保持通电状态。
  无线电源管理系统
  10W 高效率无线充电
   bq51025 接收器不仅支持 4.5V 至 10V 的可编程输出电压,而且与 TI bq500215 无线电源发送器相结合,还可在 10W 功率下实现高达 84% 的充电效率,从而可显著提高散热性能。该功能齐备的无线电源接收器解决方案尺寸仅为 3.60 毫米 × 2.89 毫米,可设计应用在众多便携式工业设计方案中,包括零售终端扫描仪、手持式医疗诊断设备以及平板电脑和超级本等个人电子产品。
  最新发布的bq500215 是一款专用的固定频率 10W 无线电源数字控制器发送器,兼容于 5W Qi 接收器。该发送器采用增强型异物检测 (FOD) 方法在发送任何电源之前可进行异物检测,如果检测到过大损耗,便主动降低功率。

网友:
bq51025/bq500215 的主要特性与优势:
  ·快速充电接收器与 TI bq500215 控制器相结合,可在 10W 功率下实现高达 84% 的系统效率,从而可为 1 节及 2 节电池供电电子设备实现快速充电体验;
  ·符合 Qi 标准的通信与控制可确保与任何功率达 5W 的无线电源联盟 Qi 认证型发送器及接收器兼容。无线充电解决方案的 I2C 通信接口不仅有助于接收器在发送器表面更好地对齐,而且还支持在接收器和发送器之间发送专有数据包;

bq500215功能方框图
  ·两款器件都将兼容于 TI 未来的中级功率 Qi 标准发送器与接收器。
  无线电源评估板
  bq51025EVM-649 无线电源接收器评估套件可帮助设计人员评估 bq51025 的工作与性能;
  bq500215EVM-648 无线电源发送器评估板提供符合 Qi 标准无线充电板的所有基本功能。12V 输入单线圈发送器可帮助设计人员加速产品上市进程。
   德州仪器 (TI) 业界首款全面集成型 10 W无线充电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的接收器及相应发送器更为高效,可帮助工业、医疗及个人电子产品的设计人员让设备在摆脱所有连接器的同时,更快、更高效地 充电。此次推出的bq51025和bq500215 目前都已投入量产,它们不仅支持防水、防尘以及便携式设计,而且还更快的为 1 节及 2 节(1S 和 2S)锂离子电池充电且不会产生过热。此外,该充电解决方案还兼容于市场上任何符合 5W Qi 标准的产品,有助于消费类电子产品可以更为灵活的在比以往更多的地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