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反向耐压值

楼主:
最近收到几颗可控硅ACR25U08LG,然后去朋友借台XJ4928玩测下耐压,有2个问题请这方面大神帮我确认下的:1.  从规格上看:VDRM(断态重复峰值电压)=800V ,     VRRM(反向重复峰值电压)=10V ,但是实际我测到的反向耐压值是200V左右,但是这个耐压值是VRRM 吗? 详细是如下图1,我没办法确认这可控硅是否好 的,是否有这方面的大神帮我确认下,之前看到可控硅VDRM都会等于VRRM的。

2. 正向输出曲线也如2楼的图,我测出来的VCE是不是VGT的电压,规格写着MAX=0.3V .这实际测是在0.4V左右,该0.4V是VGT吗?谢谢

网友:
2楼是 该可控硅正向特性曲线

网友:
10V的那个,应该指的是G极的反向电压。

网友A:
10V也可理解为是控制极的最大允许正向电压
如果标称800V
测试200V
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V也可理解为是控制极的最大允许正向电压
如果标称800V
测试200V
测试方法有问题?

你好,测试方法我有咨询过新建设备工程人员(他们告诉我的),G极悬空,设备的负极放可控硅的正极,设备的正极放在可控硅的负极。现在测出来真的是200V左右,这个反向耐压是VDRM 吗??如果是,那么这个产品就不正确,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测试方法我有咨询过新建设备工程人员(他们告诉我的),G极悬空,设备的负极放可控硅的正极,设备 ...

VDRM和 VRRM是一样的值
楼主用的图示仪XJ4928,不知道怎么用
图示仪用测试之前,要校准一下
X轴档至100V,测试可控硅要有控制输出电压的选项,选的多少

网友:
看楼主的图功耗限制电阻好像没有设置到档位,选到5K试试

网友:
还有,峰值电压范围打到的是多少档位,至少3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