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驱动

楼主:
为什么以下原理图马达和Q4 MOS管很容易烧坏?

网友A:
电压高,频繁开关,电容放电电流大  综合导致Q4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频繁开关,电容放电电流大  综合导致Q4容易坏

解决方法呢!!

网友:
决解方法呢

网友:
换耐压更高,导通电流更大的MOS 试试

网友:
还要检查一下MOS 的G极 驱动电路 驱动电压够不够高

网友:
驱动电路不佳,注意要使管子尽快导通和截止。

网友:
电机为感性负荷,没有消除逆向电压的消除电路,导致Q4承受的电流过大,导致容易烧毁。负载的特性没有了解清晰。

网友:
“为什么以下原理图马达和Q4 MOS管很容易烧坏?”
电动机也烧?这个可能性很小。

另外,楼主提出问题,总应该交代清楚所有细节。图中Vpwr电压是多少?电动机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