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款车用的DCDC型号

楼主:
  给公司抄板,板上有一电源dc/dc芯片 封装 SOT23-6 打字为mfg1 ,请问有知道型号的大神没,在线急等,谢谢!!!

网友:
基本应用电路如上, 1脚是5V输出 5脚DC_IN为汽车电源输入 12V或24V
所及基本能确认为宽压输入,5V输出的DCDC

网友:
上面图是抄板来的,不一定完全准确,急等大神!!,不胜感激!!

网友:
上面的图有点错误,D1管是反的,还有部分没完全抄完, 初步看MP2451已经接近,

网友A:
应该不是MP2451,丝印对不上的

网友:
能答出来的是牛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MP2451,丝印对不上的

和MP2451比较,除丝印不对之外,其他都对的上,我再找找其他TI ,凌特看看

网友:
已经解决,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