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电源类的题目,希望大神稍微指点指点

楼主:
设计并制作一个电压大小可调的BUCK恒压电源。其原理示意图如下:
. 基本要求
1.BUCK降压电路能使输入电压从24V降为5V2A输出;
2.恒压输出模式:电压可步进输出也可通过按键来控制输出电压大小(输出电压步进能从4V到6V,步进值有0.1V和0.5V,步进0.5V和按键控制时误差小于2%);
3.BUCK降压电路输出电压、电流和功率可用屏幕显示(电压电流显示精度小于2%);
4.负载调整率小于5%,电压调整率小于5%;(负载调整率为输入电压24V的情况下,电流从0A到2A。电压调整率在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2A的情况下,输入电压从20V到28V)
5.BUCK降压电路纹波小于200mv;(输入电压为24V,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2A);
6.电源效率: > 60%(输入电压为24V,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2A);
.发挥部分
1.输出电压电流可增大至5V3A ;
2.当输出电流大于3.2A能进入保护并且能自动恢复;
3.负载调整率小于1%,电压调整率小于1%;(负载调整率为输入电压24V的情况下,电流从0A到2A。电压调整率在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2A的情况下,输入电压从20V到28V)
4.BUCK降压电路纹波小于50mv(输入电压为24V,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2A);
5.电源效率: > 90%(输入电压为24V,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2A);
6.重量小于300g。
7.其他创新

网友A:
请问,你是在做毕业设计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在做毕业设计嘛?

不是,大一学生,刚学电子设计,想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一学生,刚学电子设计,想请教一下

既然在读大一,劝你先不要忙着做这些设计,把基础课学好是第一位要务。

题目里面要求按键输入,数字输出。根据这个要求,显然是使用一片简单的单片机比较合适。所以这个题目是Budk降压电路与单片机的结合。你若学好了模拟电路,学好了开关电源,然后学好了单片机,设计这个 东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但若这些课程没有学过,那必然是事倍功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一学生,刚学电子设计,想请教一下

想要照猫画虎,把若干元件联接起来让它有5V稳定输出,那个很容易。就算使用了单片机,单片机的程序我也可以替你写出来,你自己烧到单片机里面就是。
可是,做出这么个东西以后,你还是什么都不会,只会焊接和烧录程序。要求改一点点,例如原来是液晶显示,现在改成数码管显示,你就玩不转。
所以,还是把基础课程学好,这是第一要务。

网友:
很有道理,我会采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要照猫画虎,把若干元件联接起来让它有5V稳定输出,那个很容易。就算使用了单片机,单片机的程序我也可 ...

其实,照猫画虎做一个电路也是好的。
做好之后,觉得什么地方不满意试着改进一下,这样自然就进步了。
基本上把电子技术当作爱好入门的都这么走过来的,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照猫画虎做一个电路也是好的。
做好之后,觉得什么地方不满意试着改进一下,这样自然就进步了。 ...

我就是如你所说那样走过来的。
后来才明白,当初我是吃了大亏。
所以现在我劝各位:别走当年我走过的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如你所说那样走过来的。
后来才明白,当初我是吃了大亏。
所以现在我劝各位:别走当年我走过的路 ...

不明白为什么会吃大亏,发现不懂就学啊,有目的的学习肯定比学习的时候不知道为啥学有动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为什么会吃大亏,发现不懂就学啊,有目的的学习肯定比学习的时候不知道为啥学有动力。

“不明白为什么会吃大亏,发现不懂就学啊”
你说得没错。
可是,在学校里面,有教材。有老师,有图书馆,有实验室……这样的学习效率高,还是没有老师指引,没有教材,图书馆进不去,参考材料也买不到……这样的学习效率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会吃大亏,发现不懂就学啊”
你说得没错。
可是,在学校里面,有教材。有老师,有图书馆 ...

我好像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你的自学能力大概不是太强。
就本人而言,平时都靠自学,老师是解惑的,遇到难题才需要找老师。
为了照顾所有同学,老师的教学进度实际上是比较慢的,靠听课学习其实不如自学效率高。

再说,楼主自己琢磨这些东西,并不影响他上学啊。
教材他已经有了;图书馆既可以查课程上需要的资料,也可以查自己想知道的内容吧;老师除了教课,自己的实验有问题也可以请教吧,大部分老师应该都不会反对,虽然不是课程内的内容,但也是本专业的内容;至于实验室,难道实验室的只能用来做老师布置的实验?

说到底,电子技术是一种应用技术,除非你不打算将来从事技术工作,动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要锻炼动手能力,只是跟着老师走,不主动学习恐怕很难锻炼出来。
我所认识的工程师,不止是电子工程师,能力强的大致有两种人:一种是数学基础特别好的;一种就是动手能力强的。两类工程师各有所长,很难说哪一类更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你的自学能力大概不是太强。
就本人而言,平时都靠自学,老师是解惑的,遇到难 ...

“我好像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你的自学能力大概不是太强。”
对“自学”,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数学方面,从解析几何、微积分……全部自学。物理方面,从力学中的运动学,到电动力学,全部自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你的自学能力大概不是太强。
就本人而言,平时都靠自学,老师是解惑的,遇到难 ...

“就本人而言,平时都靠自学,老师是解惑的,遇到难题才需要找老师。”
要是找不到老师呢?要是连到哪本书里面找答案都不知道呢?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人领你进门,总是好事。就怕没有人,也找不到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你的自学能力大概不是太强。”
对“自学”,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数学方面 ...

那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大学生自己尝试着去做还没学过的东西。
作为一个工程师,事实上我们做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面没学过的,难道我们就不去做?
最终还是边学边做,我们的大部分专业知识其实都是在毕业后自己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你的自学能力大概不是太强。
就本人而言,平时都靠自学,老师是解惑的,遇到难 ...

学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但现代学校(指分科目授课,各科目由不同的教师来讲授,分年级),却是近代由洋人带到中国的,而且分年级分科目的作法至今仍然没有消亡的迹象。
为什么?
因为现代学校的效率比较高。仅此一点,足矣。
我在前面劝楼主的,也不过就是说,先把基础课学好,再进一步搞专业课,这样效率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大学生自己尝试着去做还没学过的东西。
作为一个工程师,事实上我们做的东西大部 ...

“那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大学生自己尝试着去做还没学过的东西。”
这句话,读不大明白,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大学生自己尝试着去做还没学过的东西。
作为一个工程师,事实上我们做的东西大部 ...

“作为一个工程师,事实上我们做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面没学过的,”
“最终还是边学边做,我们的大部分专业知识其实都是在毕业后自己学的。”
完全正确、电子技术发展非常快,工作中做的东西往往是大学里面没学过的,毕业之后还要学很多很多新东西。
我要说的是:扎扎实实打好基础,毕业之后学新东西会比较快,比较容易,换句话说,和基础不是太好的学生相比较,效率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你的自学能力大概不是太强。
就本人而言,平时都靠自学,老师是解惑的,遇到难 ...

我好像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你的自学能力大概不是太强。
————————————————
不知道尊重人  大概是小学思想品德课没学好

楼主自己琢磨这些东西,并不影响他上学啊
————————————
maychang 并没有说影响他上学,只是让他学好基础课

靠听课学习其实不如自学效率高
——————————————
看人以及看老师,不要一叶蔽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你的自学能力大概不是太强。
————————————————
不知道尊重人 ...

还要一字一句的批判啊!

不知道尊重人  大概是小学思想品德课没学好
----------------------------------------------------------------------
我说他自学能力不强可能是有些失礼,但我是斟酌再三才这么说的。麻烦你仔细看看他的帖子,按他说的学习似乎必须完全按老师的走,说实话我很不理解这一点。

maychang 并没有说影响他上学,只是让他学好基础课
-----------------------------------------------------------------------
你再看看第五楼的帖子,完全是在打击别人代积极性。或许,我和他的分歧就在于是否应该早点训练自己的动手能力。
电子技术是一门应用技术,把东西做出来才算数。除了数字领域,设计出来的东西永远不能完全和实际的电路等同。

看人以及看老师,不要一叶蔽日
-----------------------------------------
这里不懂,我没有否定老师的水平,只是我自己感觉自学更省时间。有问题也会向老师请教,和老师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工程师,事实上我们做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面没学过的,”
“最终还是边学边做,我们的大 ...

好了,我明白了,我们的分歧其实是理论基础和动手能力的分歧。
我前面说过,高手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基础特别深厚的,另一种是动手能力特别强的。说实话,很难说两者谁比谁高明。
当然,理论基础和动手能力都强是最好的,学生们都努力吧。

上大学的时候,的确是学习理论的好时光。不过,训练动手能力也要及早进行,或者说从小进行是最好的。
别人怎么发展看他自己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