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问题

楼主:
sop8 封装怎样确定第一个pin脚从哪里开始

网友:
缺口或者标志朝上,左上角的是第一个pin

网友:
一般有个凹点或色点标注Pin1。如果没有凹点或色标,那么芯片表面一定有个半圆型缺口或凹坑,这多见于早期DIP封装。讲缺口或凹坑放在左边,那么左下方边沿的管脚即为Pin1。
所有芯片的管脚定义和位置在器件手册中均有描述,务必仔细看。

网友:
你所使用的芯片,datasheet上面必有引脚标注,并且注明方向,看看datasheet就是了。
难道连datasheet都不看?

网友:
同一型号芯片,可能有多种封装。无论哪种封装,该芯片datasheet种必定都会给出引脚序列号并标明功能。
例如:

理由也非常简单:不这样做,这种芯片就不好卖。

网友:
谢谢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