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28027的无线通信

楼主:
我要做一个28027的无线通信功能,需要用zigbee模块和gsm模块进行无线通信,但是不知道该选择哪个型号的zigbee模块和gsm模块,昨天问了下cc2530和sim900A好像都不能和28027无线通信,求助!

网友A:
Zigbee跟GSM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不能互相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igbee跟GSM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不能互相通讯。

不是互相通信,是分别使用zigbee和gsm与小车进行通信,核心板是2802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互相通信,是分别使用zigbee和gsm与小车进行通信,核心板是28027

你说的28027是TMS320F28027么?型号要给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28027是TMS320F28027么?型号要给全。

嗯是的

网友A:
TMS320F28027是DSP,具有GPIO,用IO控制CC2530和GSM模块即可。去仔细阅读、理解CC2530和GSM模块的器件手册,GSM模块还有个AT指令集手册,也需要读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S320F28027是DSP,具有GPIO,用IO控制CC2530和GSM模块即可。去仔细阅读、理解CC2530和GSM模块的器件手 ...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