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介绍一款AC转DC的电源芯片

楼主:
有没有谁介绍一款AC转DC的电源芯片,220V转12V,输出电流660-1000ma,隔离或者非隔离,外围电路简单,成本低点的,谢谢了

网友:
TMF0165 芯片就可以,

网友:
220V转12V。

一种回答,没有! 因为做ACDC的,都要用到变压器,直接转到12V的是没有的。

另一种回答:相当多!
   功率12W,最早的是TOP22x系列,之后,市面上这类芯片越来越多,现在好多厂都能生产。

网友:
”“有没有谁介绍一款AC转DC的电源芯片,220V转12V,输出电流660-1000ma,隔离或者非隔离“
这个还真没有听说过。
倒是有将220V工频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作为直流电源的反激变换芯片。但那是直流转直流。

网友:
海凌科的用着还可以

网友:
例如这一种电源芯片。

从芯片来说,仍然是直流输入,反激输出,
输入侧必须具有整流滤波电路,变压器次级也必须具有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AC转DC的电源芯片,220V转12V,输出电流660-1000ma”
一个芯片弄不了
成本再低,要看什么负载了可以找一下led驱动方案方面的

网友A:
要求不严,可以电容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严,可以电容降压

电容降压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XD308H高压降压芯片-18~600V超宽电压输入DC/DC降压电源芯片/500mA

XD308H是一款18-600VDC 超宽电压输入的高压降压型DC/DC电源芯片,可适应12-380VAC超宽电压输入(外部加整流滤波),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00mA,内部集成全面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欠压保护,过热保护等)。 该超宽电压输入降压芯片以较低的BOM成本(外围元件数目极少)方便的实现宽电压高压降压小功率电源解决方案,  广泛应用于非隔离型家电产品和工业产品等。

1.2 高压降压芯片/超宽电压输入降压芯片产品特性:

1)内置650V高压功率开关,可工作于380VAC电网中(需加整流滤波器)

2)极低待机功耗:典型待机功耗小于40mW;

3)高转换效率85%;
4)输出最大电流500mA,输出单一电压:3.3V,5V,或12V,或24V等;
5)18-600VDC 超宽输入电压,可适应12-380VAC超宽电压输入;
6)全面的保护功能:
6.1)过流保护(OCP),输出过载、过流与短路保护功能;
6.2)过温保护(OTP),带有迟滞的过热关断保护功能;
6.3)过压保护(OVP);
7)专为宽电压输入(18-600VDC)及高压降压转换器设计,可适应12-380VAC超宽电压输入;
8)SOP8贴片封装;

网友:
离线开关芯片。很多家都有。国外有PI ST等,国内的应该也不少。你查一下离线开关。都有相关的应用案例的。

至于隔离不隔离看你的电路。隔离一般是要加个变压器的。不隔离的可以省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