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放大电路有何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问题:PGA放大倍数越大,输入信号幅值衰减越厉害。比如:当输入信号为5kHz、20mVpp的正弦波时,放大100倍,用NI9234采集PGA输出信号作FFT,发现5kHz处谱线幅值只有0.69454V;当输入信号为625Hz、20mVpp的正弦波时,放大100倍,幅值只有0.89956V。是PGA113不能像如下接法吗?

电路原理图:PGA参考电压为1.5V,由双基准电压源REF1930提供

网友:
运放都有工作频率,你查看手册、

网友A:
楼主描述有问题,输入衰减怎么去测输出?
运放有工作频率限制,频率越高增益越低。运放的输出幅值除跟输入幅值和增益相关外,到达一定程度则要看输出级结构,只有轨到轨型输出才能提供接近电源电压和地(或负电源电压)的输出值。建议楼主好好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有问题,输入衰减怎么去测输出?
运放有工作频率限制,频率越高增益越低。运放的输出幅值除跟输入 ...

一派胡言!你先看人家说了啥

网友:
线接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派胡言!你先看人家说了啥

怎么,这就跳脚了?楼主明明说:PGA放大倍数越大,输入信号幅值衰减越厉害,后面又讲:用NI9234采集PGA输出信号,你怎么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就跳脚了?楼主明明说:PGA放大倍数越大,输入信号幅值衰减越厉害,后面又讲:用NI9234采集PGA输 ...

你好。
1.我用NI9234去采集PGA的输出信号,发现输出信号幅值衰减,并不是测量输入信号。
2.我的输入信号幅值较小,即便经过放大后也没有到达电源电压附近,所以应该不存在轨到轨满摆幅输出的问题。
3.该PGA的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我已经计算过了,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请教大神,线哪里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1.我用NI9234去采集PGA的输出信号,发现输出信号幅值衰减,并不是测量输入信号。
2.我的输入信 ...

是输出幅值不够而非输入幅值衰减,这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器件参数确实满足要求,那么先确认器件电路是否正确,再查证增益设置是否正确。关于输出幅值,要用示波器看,先确认运放输出是否正确,这样就可以判定是运放级的问题还是后级电路或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