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mpu6050DMP的程序

楼主:
我也是网上下载的,据说是成功的,可是为什么我一直显示:mpu_set_sensor complete
不知道是不是我,mpu连接错误还是咋的,求手上也有6050的大神们下载试试,到底行不行。。。

网友A:
我记得之前做过MPU9150的时候,这个set complete之后,你需要定时的去采样就可以了。滤波部分都在他的这个DMP里面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之前做过MPU9150的时候,这个set complete之后,你需要定时的去采样就可以了。滤波部分都在他的这个D ...

程序里写了的呀。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mpu6050插上和拔下都是一样的效果,我SDA.SCL都没接错。不知道是不是我的6050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进度怎么了,我最近也想用STM32做个平衡小车,这个MPU6050完全搞不懂啊,DMP怎么用,没一个完整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