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光耦隔离来控制12V可以吗?

楼主:
控制的这个12V是给外部供电的,因为怕外部接反打算用这个光耦隔离。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望知道的网友给一些意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了MOS管,用光电耦合三极管那边作为控制MOS管漏源的通断,但是MOS的漏极应该怎么输出12V到给外部供电的 ...

2.pnp这个图给不需要共地的外部负载供电是可行的,外部电源的正直接接+12V,外部的负端就是场效应管的漏极。这样接的话,外部电路就不能接这里的地,当开关关断的时候,外部电路实际上都处于+12V的电平上。

如果需要共地,可以用一个P沟道MOSFET(或者PNP晶体管)。MOS管源极接+12V;漏极就是输出的+12V;源极和栅极之间接一个电阻(比如10k),光耦4脚接MOS管栅极;光耦3脚接地。如果改用PNP晶体管,晶体管基极和光耦4脚之间需要一个限流电阻,具体数值要根据情况计算。

网友C:
可以输出极小的电流,带个led没问题,大负载就需要开关管来驱动。

网友D:
要看12V那边负载多大,光耦直接走12V电流,不行吧
负载大,要加三极管或MOS开关控制,
单纯隔离或者直接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输出极小的电流,带个led没问题,大负载就需要开关管来驱动。

大负载的话,要在保险丝后面加mos来驱动是吧?

网友C:
光耦接保险丝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耦接保险丝可以申请专利了

莫名的尴尬。
新手望谅解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12V那边负载多大,光耦直接走12V电流,不行吧
负载大,要加三极管或MOS开关控制,
单纯隔离或者直接 ...

嗯嗯,好的。
就是单纯的隔离,就是为了防止外部12V那里接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看12V那边负载多大,光耦直接走12V电流,不行吧
负载大,要加三极管或MOS开关控制,
单纯隔离或者直接 ...

接了MOS管,用光电耦合三极管那边作为控制MOS管漏源的通断,但是MOS的漏极应该怎么输出12V到给外部供电的端口。是不是这儿用光耦不合适,继电器更合适?
但是还是想知道如果要用光耦应该怎么做原理图,望版主讲解一下。

给外部供12V插座

给外部供12V插座

网友:
光耦只是隔离控制信号的
MOS管或者继电器是过电流的,需要有功率的。
MOS管的G极要有驱动电阻,G最好有下拉,网上很多这样电路可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pnp这个图给不需要共地的外部负载供电是可行的,外部电源的正直接接+12V,外部的负端就是场效应管的漏 ...

需要共地的。
谢谢您的回答,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耦只是隔离控制信号的
MOS管或者继电器是过电流的,需要有功率的。
MOS管的G极要有驱动电阻,G最好有下 ...

好的。我找找

网友E:
防反接,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个二极管,甚至可以串个桥堆,这样输入甚至可以无所谓什么极性,后级带稳压的话,甚至输入交流都行。不过二极管的管压降较大,如果电流较大,效率不如用MOS管。用MOS管做防反接也是很常规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防反接,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个二极管,甚至可以串个桥堆,这样输入甚至可以无所谓什么极性,后级带稳压的话, ...

谢谢,我查一查MOS管防反接。
目前用的是加的一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上面说串个二极管是比较好的方法;二极管电流比较大,耐反压性能好;而且的确是可以防止接反性极;保险丝能不用就不用。并不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