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
已有工具:红外辐射和热风混合SMT无铅回焊炉我觉的需要的钢网,刮刀,锡膏。红胶太复杂不要没事吧?载板要吗?锡膏怎么选啊?
请问还有其他工具需要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无铅焊接,锡膏除了价格没有什么挑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无铅焊接,锡膏除了价格没有什么挑选

帮忙看下我的流程有问题没/谢谢!
工具:小型回流焊炉,钢网,刮刀,搅拌刀,手动印刷台,镊子
1.锡膏冰箱取出,回温搅拌,将pcb板钢网定位固定在印刷台,倒入锡膏刮刀刮在焊盘上
a.焊锡膏启封后,放置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那我只焊1块板子是不是浪费了、、
        b.锡膏刮到焊盘上,有什么技巧吗还是随便刮上去就行了。。。
        c.锡膏放到钢网上的量多少合适呢?填满孔刮刀刮平吗?
2.取下钢网,镊子手工贴片
镊子贴片和平常手焊一样吗有什么注意的吗?
3.回流焊炉处理
温度怎么控制啊,用多大的温度呢,高温还是低温中温,自己调节温度根据什么设置呢
请指教下我操作不当和细节,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忙看下我的流程有问题没/谢谢!
工具:小型回流焊炉,钢网,刮刀,搅拌刀,手动印刷台,镊子
1.锡膏 ...

焊接量不大的话,锡膏要买那种专供维修用的小盒包装,大约10元一盒。其价格虽贵些,但浪费少,反而合算。
刮锡膏当然有技巧,这个是手艺活,反复练习吧。刮锡膏时要有足够的量,以锡膏在刮刀上分布的宽度能覆盖PCB的宽度为准。刮锡膏只能一次刮好,反复的话,将难以控制导致局部锡膏过量。
贴片注意细心,要一次到位,别蹭来蹭去。
回流焊温度曲线的设定跟锡膏相关,如果是台式小型回流焊台,那还跟设备的功率、环境条件和PCB的尺寸相关,合适曲线需要多次实验才能确定。但原则是尽量符合锡膏要求的曲线,这个可以用热电偶测温获知。回流焊台本身的温度显示未必为真,要将热电偶布置在PCB的位置上才准。所以买个带热电偶测温的万用表或温度计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量不大的话,锡膏要买那种专供维修用的小盒包装,大约10元一盒。其价格虽贵些,但浪费少,反而合算。 ...

谢谢,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焊接量不大的话,锡膏要买那种专供维修用的小盒包装,大约10元一盒。其价格虽贵些,但浪费少,反而合算。 ...

今天锡膏到了试了下,mcu部分怎么弄啊,锡膏在钢网刮的时候,拿出来有的引脚连在一起了,mcu都不敢放了。。怕在对准几次全连在一起了。。。。请教下怎么处理
准备用其他报废的mcu试下手,但是没钢网,锡膏怎么点上去啊,,,弄上就是1坨了,有什么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锡膏到了试了下,mcu部分怎么弄啊,锡膏在钢网刮的时候,拿出来有的引脚连在一起了,mcu都不敢放了。 ...

你锡膏刮多了而已,要控制好量。手要稳,用力、速度都要尽量恒定,刮刀与钢网的角度也要恒定。钢网和PCB需贴紧,手工印台非常有必要买一个,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