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LM358之类的IC 怎么使用

楼主:
像LM358之类的IC 怎么使用,能实现哪些功能

网友:
LM358是双运放,即一个封装内有两个互相独立的运算放大器,但两个运放共用电源。

网友:
是一个双运放芯片。常用以前置放大电路。

网友:
LM358是运算放大器,运放能做的事情很多,诸如放大器、比较器、有源滤波器等等。而且,作为“运算”器件,加法器、减法器、乘法器、除法器、积分器、微分器等计算单元都是运放的老本行。

网友:
提到乘法器, 最近头大. 硬件模拟乘法器精度渣, 软件乘法速度又跟不上, 想到儿时学过史丰收速算法, (我做加减法基本都是从高位算起, 大半情况直接报数, 乘除法没学完掌握不好). 这几天找了本速算法, 研究乘法分段查表移位速算法, 给写软件的伙伴出叟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