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的arm-linux-gcc文件在哪下载呢?

楼主:
请大神教小弟在de1-soc上使用安装arm-linux-gcc
下了好几个,变量都设置成功了可是arm-linux-gcc -v不能执行
1.显示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exec format error
2.Syntax error:“(”unexpected
3.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Exec format error

网友:
并没有成功过

网友:
提示说不能执行二进制文件,我想你是不是把PC版的arm-linux-gcc拷贝到ARM开发板上,想在ARM开发板上编译程序?file看下文件的属性,X86的可执行文件不能在ARM上运行,反过来也是
"de1-soc上使用安装arm-linux-gcc"
1.arm-linux-gcc是交叉编译链,是在PC上编译生成ARM可执行的文件
2.你是想要在ARM开发板上安装编译器,然后在ARM开发板上编译程序?这样的话要用到ARM版的GCC,看能不能找到现成的,不能的话可以用ct-ng工具自已做个编译链
3.难道你是想在ARM开发板上安装交叉编译链,在ARM开发板上编译PC可执行的文件?那你需要ARM版的交叉编译链,应该也是用ct-ng工具生成,但我没做过,也从没见过别人这样做过

网友:
我想要一个在arm下的编译器,可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总下错或者就是arm-linux-gcc不可执行arm-linux-gnueabihf-cpp可以执行,请问您这有没有arm下的编译器?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看了其他人的回复也大概知道你的问题了,干嘛在个开发板上去搞交叉编译链呢,直接pc岂不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