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硬件部分如何实现ADC数据采集

楼主:
DE1-SoC硬件部分如何实现ADC数据采集,哪位大侠知道的话可以支付300以内的RMB啊?

网友:
问题描述不明确,什么数据,什么接口。采样率多少。是要处理还是直接转到HPS里面

网友:
记得有个版本的de1 soc,是带一个adda模块的,也有一个例程提供,可以找一找,应该是有的

网友:
cyclone v自带adc么?跟zynq一样

网友:
不是,是板子上有一个ADC芯片

网友:
de1-soc开发板自带了ADC模块,我想的是用HPS控制FPGA端的ADC模块,采集回数据,比如可以用串口打印出来之类的,感兴趣可以加QQ841990673

网友:
adc型号是啥?

网友:
暂时不玩cycloneV了,改进军zynq系列了

网友:
哪位指导一波啊!

网友:
已经能采集到数据,但是得到的结果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