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耳机

楼主:
 不知道现在像耳机、鼠标这类更新频率较快的东西,如果坏了你还会去修吗?

记得上次修耳机还是大学的时候,是一款双侧的手机耳机(那时手机大都配的是单侧耳机),仅仅是线扯断了,边上课边接线……
这次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网上随便找了一张图借鉴

烙铁太大,焊了很多次才成功

装上外壳,修好了!

除了中间按键上有拆卸留下的一点痕迹,其他地方基本看不出来是维修过的

网友A:
索爱?前段也修了一根渣渣耳机线,插头里面线扯断了,淘宝了一堆头子,花了好几十,焊的不忍直视,盖子一盖,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爱?前段也修了一根渣渣耳机线,插头里面线扯断了,淘宝了一堆头子,花了好几十,焊的不忍直视,盖子一盖 ...

不是,就是一个普通入耳式,携带挺方便的

网友:
手头有一堆耳机,各种手机带的耳机,现在一般都不怎么用耳机了,记得上学的时候学校有个专门修耳机的地方

网友:
我的CX880I耳塞还好不是这里的问题,是插头那里话筒焊接被我弄虚焊了,问了要邮寄到广州那里可以保修,后来想想还是自己买个插头自己换换掉算了!

网友B:
这耳机线可以直接焊接吗?

网友C:
历害啊,但这种耳机线是漆包线,很难焊,管管居然搞定,真是历害啊,我有一个修不了,喇叭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耳机线可以直接焊接吗?

用火机把外面的漆烧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历害啊,但这种耳机线是漆包线,很难焊,管管居然搞定,真是历害啊,我有一个修不了,喇叭坏了

用火烧掉了,味道很难闻。我的烙铁有点大,不过还是焊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火烧掉了,味道很难闻。我的烙铁有点大,不过还是焊上了

算你脑子灵光

网友E:
耳机的线最容易断,如不追求美观,外边最好加一层叫热缩管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耳机的线最容易断,如不追求美观,外边最好加一层叫热缩管的东西

我看线外面有颜色就烧了一下
最后用胶封住了,再坏就没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