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34410A串口控制求助

楼主:
今天用PC连安捷伦6位半34410A想要测电流,虽然每次电流值都能读出来,但是每次读取电流的时候仪器总是会报警,屏幕出现ERROR字样,请问怎样才能让它不报警?控制程序如图:
先初始化:
        char buf[100];
        memset(buf,0,100);
        strcpy(buf,"*CLS\r\n");
        com_3410A.write_scc(buf, strlen(buf),len);
        Sleep(10);

        //*RST
        memset(buf,0,100);
        strcpy(buf,"*RST\r\n");
        com_3410A.write_scc(buf, strlen(buf),len);
        Sleep(50);

        //*CLS
        memset(buf,0,100);
        strcpy(buf,"*CLS\r\n");
        com_3410A.write_scc(buf, strlen(buf),len);
        Sleep(10);

        //SYST:REM
        memset(buf,0,100);
        strcpy(buf,"SYST:REM\r\n");
        com_3410A.write_scc(buf, strlen(buf),len);
        Sleep(1000);

然后测量:(循环测量)
        memset(buf,0,100);
        strcpy(buf,"MEASure:VOLTage?\r\n");
        com_3410A.write_scc(buf, strlen(buf),len);
        Sleep(1000);

        //read vol
        char inbuf[100];
        com_3410A.read_scc(inbuf,100,len);

麻烦各位大神!!!

网友A:
错误提示是什么?很可能中间出现了错误的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是什么?很可能中间出现了错误的命令。

就6位半显示ERROR,其余的就没了,电流电压值正常出来,也有串口输出,但是还是ERROR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