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mcu引用不了pyb,另外WiFi怎么控制

楼主:
 nodemcu引用不了pyb,另外WiFi怎么控制GPIO

网友A:
nodumcu是ESP8266内核,当然没有pyb库了。建议先看看ESP8266版本的文档和例程,然后在开始。

官方文档: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esp8266/

中文教程:
http://www.micropython.org.cn/fo ... =378&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上比较懂,帮顶一下!

网友:
我一直以为esp8266是少了什么功能似的,原来是这样,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dumcu是ESP8266内核,当然没有pyb库了。建议先看看ESP8266版本的文档和例程,然后在开始。

官方文档: ...

楼主的论坛有两个啊,发帖子都不知道去哪个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论坛有两个啊,发帖子都不知道去哪个发呢

旧论坛已经停止维护了,现在使用 www.micropython.org.cn

欢迎多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论坛已经停止维护了,现在使用 www.micropython.org.cn。

欢迎多交流啊。

micropython 和python3感觉好多python命令都不能用,例如os.chdir()就出错,os.getcwd()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 和python3感觉好多python命令都不能用,例如os.chdir()就出错,os.getcwd()就正常

毕竟是micro的python,只是一个子集,所以会缺少一些命令。

uos.chdir()是可以用的,需要先import uos。如果有错误,多半是你没有升级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竟是micro的python,只是一个子集,所以会缺少一些命令。

uos.chdir()是可以用的,需要先import uos ...

>>> uos.chdir()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 line 1, in
TypeError: function takes 1 positional arguments but 0 were given
>>> uos.chdir():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 line 1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help()
Welcome to MicroPython!

For online docs please visit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esp8266/ .
For diagnostic information to include in bug reports execute 'import port_diag'.

Basic WiFi configuration:

import network
sta_if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sta_if.active(True)
sta_if.scan()                             # Scan for available access points
sta_if.connect("", "") # Connect to an AP
sta_if.isconnected()                      # Check for successful connection
# Change name/password of ESP8266's AP:
ap_if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ap_if.config(essid="", authmode=network.AUTH_WPA_WPA2_PSK, password="")

Control comman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竟是micro的python,只是一个子集,所以会缺少一些命令。

uos.chdir()是可以用的,需要先import uos ...

我试了一下,import uos后还是出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import uos后还是出错

固件版本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版本是多少?

前几天用的英文官网的固件esp8266-20170823-v1.9.2.bin,现在用的是中文社区论坛里的1.8.6.11,import os 和import uos的os.chdir('/') &uos.chdir('/')可以互相交叉使用,其他命令应该也是互通的,现在正常,应该是以前的代码不小心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