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压差超过10V还可以用吗

楼主:
LDO 压差超过10V还可以用吗

网友:
平均工作电流就100mA

网友:
可以,但功率损耗太大(达1W以上),发热厉害。即使是TO220封装,也需要加散热器。一般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
功耗太大了,不建议这样用,供电是给模拟电路用还是数字电路。建议用增加一级DC-DC然后在经过LDO。

网友A:
1、先看你选用芯片的最大输入电压范围,如果没超接着看第二条
2、根据压差和电流,算IC本身的功率消耗,然后算IC的结温,如果超了,那就必须要加散热器
3、如果上述两条都满足了,你非得这样用,在保证电路稳定性的前提下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整个电路效率不高,另外一方面,IC+散热器的成本估计会高于DCDC+LDO的成本,从各方面角度来考量的话,DCDC+LDO的方案比较好

网友B:
感觉失去了“低压差”的特性

网友:
压差这么大感觉就不像LDO了,还是DCDC+LDO靠谱啊
博采众长,回馈大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看你选用芯片的最大输入电压范围,如果没超接着看第二条
2、根据压差和电流,算IC本身的功率消耗,然 ...

网友:
只要没超过LDO的输入电压限制,原则上可用。但是要注意计算其耗散功率,如果超出了器件本身耗散功率极限,那么需要加散热器,而能否加散热器得看LDO的封装,并非所有封装都可以加满足要求的散热器,那就未必能用了。
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采用开关电源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
那要看落在LDO上的功耗有多大

网友:
具体要看新品具体手册,每种LDO的手册有输出电压较其标称值跌落值的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失去了“低压差”的特性

对于LDO而言,低压差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低压差带来的效果是效率相对更高
另外一方面,LDO的输出纹波要比DCDC小得多,而且在低压差情况下,LDO的BOM成本比DCDC小,占用PCB面积比DCDC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LDO而言,低压差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低压差带来的效果是效率相对更高
另外一方面,LDO的输出纹 ...

LDO的BOM成本比DCDC小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