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EVM板配套的GUI打开后字体重叠

楼主:
 请问一下,我使用TI的AFE4404EVM板,其配套的GUI应该是用NI的labview写的吧,我安装好后打开有很多地方的英文都重叠在了一起,看起来很别扭和吃力,请问如何能显示正常?PS:我已经使用了文档中的将win7系统的显示文字调成了small,但是没有改善,同时屏幕分辨率已经是1920*1080最高了。

网友A:
试着去调整一下吧,可能是labview写的时候设计间距有问题!不懂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着去调整一下吧,可能是labview写的时候设计间距有问题!不懂帮顶!

已经解决了,必须要把系统换成windows英文版才可以,估计就是字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