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画ad原理图库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想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
我希望是黄色的,但是出来的线条轮廓是这样的

网友:
双击改个颜色

网友:
颜色不对是因为它所在的层;如果是丝印层,自然就是黄色啦;

网友:
一般如果默认的颜色,画线时选的层不对,所以迷糊了

网友:
我主要用PADS, AD用的很少,也问下这两款软件,哪款好用呀,有没有做过对比的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