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sensorTile】气压数据采集起来

楼主:
一、芯片简单介绍
LPS22HB不仅是世界最小的压力传感器,还是市场上唯一采用整体一次性成形塑料封装(fully molded package),热性能和机械强度均领先业界(耐撞击能力 > 20,000g),同时提升了测量性能,并完美地解决了工作电流与噪声的矛盾问题。LPS22HB不仅是世界最小的压力传感器,还是市场上唯一采用整体一次性成形塑料封装(fully molded package),热性能和机械强度均领先业界(耐撞击能力 > 20,000g),同时提升了测量性能,并完美地解决了工作电流与噪声的矛盾问题。
意法半导体的LPS22HB是一款压阻式绝对压力传感器,用作带数字输出的压力计,能以24位分辨率测量260hPa1,260hPa范围内的压力。 该器件内置16位温度传感器,可自动实施温度补偿,能在0℃6 5℃的扩展温度范围内保持±0.1hPa的最高精度。该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C85°C。用户可将其压力输出数据速率配置成1Hz10Hz25Hz50Hz75Hz
应用:
(1)便携式设备中的高度计和压力计功能
(2)卫星定位设备
(3)气象站
(4)运动手表
特性:
(1)3μA电流(输出数据速率为1Hz时)
(2)中断功能:数据就绪、FIFO标志、压力阈值
(3)电源电压范围:1.7V3.6V
(4)22,000g抗震动能力

(二)芯片手册
芯片外形及封装
芯片引脚
从引脚可以看出LPS22HB是既支持I2C接口也支持SPI接口的

原理图:(由红框内可知,采用的是SPI接口)

看下芯片的几个主要的寄存器

(三)程序简单分析
(1)初始化里初始化芯片
2.采集气压数据
为什么这么拼,看下手册里怎么说

在程序里,我就把采集到的气压数据,通过我自己约定的P+气压的值,
通过串口上传给我的数据采集的上位机系统,进行解析显示出。

3.海拔怎么计算
首先来了解下大气压测量单位:
  Pa – 帕,国际制压力单位 (SI) ,1Pa = 1 N/m2
  bar – 巴,气压单位,1 bar = 105Pa
  mbar – 毫巴,1mbar = 10-3 bar
  我们居住在地球大气层的底层,大气压随着海拔高度上升而降低。我们将在59 ℉时的29.92 in/Hg海平面气压规定为标准大气压,这个平均值不受时间影响,而受到测量点的地理位置、气温和气流的影响。
  因此,上述压力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是:
  1 个标准大气压  = 1.01325 bar = 1013.25 mbar
可以用下面的表达式表示大气压与海拔高度之间关系:
(当然了这里考虑的是最简单的关系,复杂的可以去中国知网看看论文,这样计算起来更加精确)
  其中:
  P0 是标准大气压,等于1013.25 mbar;
  Altitude是以米为单位的海拔高度。
  P是在某一高度的以mbar为单位的气压

(四)上位机调试结果
气压数据采集:(气压值不准,海拔为负值)

nmg

网友:
什么情况 怎么会不准呢 和BLUEMS的数据一样么

网友A:
海拔为负值不等于气压不准确,因为气压是会变化的,根据气压算海拔要有校准值的,同时也不是百分百准确的,只是一个理论值,相信记得初中物理课学到大气压强这部分的时候就有一个三层楼高的水柱的故事,内容有通过气压的剧烈变化预测到了一场暴雨,由此观之,气压与天气有直接关系,只有当气压计在一个稳定态的时候才能一定程度上反应海拔,另外还需要一个校准海拔的气压值,你可以仔细看代码中通过气压计算海拔的部分,一定会有一个参考气压与对应的海拔。ST给的也可能并不适合中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拔为负值不等于气压不准确,因为气压是会变化的,根据气压算海拔要有校准值的,同时也不是百分百准确的, ...

另外还需要一个校准海拔的气压值:是的 我也觉得可能哪里漏掉了 可能是没有进行气压值的校准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

先帮你呼叫下大神们,这里楼主的气压值不准@jmsht33 @melau @unique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需要一个校准海拔的气压值:是的 我也觉得可能哪里漏掉了 可能是没有进行气压值的校准

楼主,你的传感器测试结果准确了吗?我测试出来的海拔也是负值,负好几百米,但是我用手机测出来我这边的海拔是100多米。难道传感器是坏了吗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传感器测试结果准确了吗?我测试出来的海拔也是负值,负好几百米,但是我用手机测出来我这边的 ...

传感器出来的值是多少,先看跟一般值差的多不多,如果差的多先找电路原因,或者传感器是不是被污染了,就是芯片上面有东西盖住了测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传感器测试结果准确了吗?我测试出来的海拔也是负值,负好几百米,但是我用手机测出来我这边的 ...

通信正常吗 比如读取WHO IM I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传感器测试结果准确了吗?我测试出来的海拔也是负值,负好几百米,但是我用手机测出来我这边的 ...

看看这里,能找到解决方案吧:

网友使用气压传感器LPS22HBTR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81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