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下各位,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是不是不能测重力加速度?属于静态测量?为什么加速度传感器在静止状态下振动采集仪仍然有输出?

网友A:
能看一下你的传感器吗

网友B:
楼主应该去看器件手册,能否直接静态测量重力加速度器件手册中肯定有说明。不过一般都不行,至于你用的,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去看器件手册,能否直接静态测量重力加速度器件手册中肯定有说明。不过一般都不行,至于你用的,一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一下你的传感器吗

就是这种传感器

网友A:
静止时的输出是多少 数据会有变化吗

网友A:
我没用过这种加速度传感器,不太确定你说的静止状态下的输出是什么样的?
正常压电式的传感器都会有一个频率范围
低于指定范围时有输出可能有几种情况:
1、传感器同样受到重力加速度影响,压电模块没有归位,保留上一次输出的电压,会随着外部电路的漏电流消耗逐渐归零,如果输出电压逐渐减小应该就是这种情况
2、对于灵敏度较高的传感器,放在某处看似静止,其时同样受到振动的影响,比如马路上的汽车或声音也会让楼板产生振动,这时的输出应该是不断变化的,频率会比较高,振幅会比较小,如果把传感器拿在手中这部分输出会消失
3、电路噪声,频率较高,幅度较小
4、干扰

5、失调,会一直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输出

网友:
hello~小白来宣传一下公司九月份举办的上海国际传感器展览会,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止时的输出是多少 数据会有变化吗

静止时数据会有跳动,不过值比较小,应该是外部环境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这种加速度传感器,不太确定你说的静止状态下的输出是什么样的?
正常压电式的传感器都会有一个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静态下输出的应该是这个传感器的直流偏置电压,这种传感器都会有一个直流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