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E7755跟89C52RC怎么去连接

楼主:
ADE7755是通过CF口连接单片机,还是通过F1、F2去连接?     ADE7755检测出电量后,怎么通过单片机显示到LCD上呢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先去读懂器件手册,那么如何连接、如何使用就应该会了。至于显示则是另外一回事,跟你选择的显示器件相关。从楼主的提问看,楼主应该还是一名小白,那么务必先学习,没有必要的基础知识,别说百思了,万思都没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去读懂器件手册,那么如何连接、如何使用就应该会了。至于显示则是另外一回事,跟你选择的显示器件相关。 ...

确实刚学单片机。看了相关的资料,第一个问题就是没看懂..查了网上的资料 感觉不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刚学单片机。看了相关的资料,第一个问题就是没看懂..查了网上的资料 感觉不是很清晰。

哪里没看懂,说明相关的知识还不会,那就先去学。扫盲阶段不要去看关于整个系统的资料,更不要去求现成,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