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51单片机怎么测10khz的正弦电压的幅值?

楼主:
我会测量直流电压,但交流电时我试着采集1000个数据进行比较输出最大值,但结果不对,是不是交流电有负值的原因?

网友:
有没有负值要看你的电路。一般单极性ADC测交流都是把交流叠加在直流信号上,并没有负值存在,除非使用双极性ADC。对交流信号采集并非若干个数据取极值就可以,必须根据交流信号的频率选择合适的采样率,在至少半个周期内连续采样,再根据数据计算得出。而且交流信号的电压分峰值和有效值,建议先去看看教科书。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测幅值的意思就是测峰峰值的一半,我试一下把交流电叠加在直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