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问题,关于stm32ad的,请版主和各位朋友,先谢谢

楼主:
大家好。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关于stm32AD注入组采样,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获得AD转换的结果 。
方法一是:直接读取AD寄存器的值ADC2->JDR1,方法二是:调用一个库函数ADC_GetInjectedConversionValue();
后来我看了函数体内部的实现,是通过指针查找AD寄存器的地址,再将内部的内容取出来。本质上没觉得有什么区别。不过呢,我在ST的电机库里面发现了它一会儿直接通过读寄存器的值获得AD转换的值,一会儿又调用adcget这个函数去获取值。搞什么?

网友:
直接读吧。
ST的库函数,罗嗦得很,程序大得很,执行慢得很,学习难得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读吧。
ST的库函数,罗嗦得很,程序大得很,执行慢得很,学习难得很。

好的,谢谢你,哦,好久不见了版主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你,哦,好久不见了版主哥。

一直都在,只是没有写帖子,忙